关于压摆率的问题

楼主(2014-07-17):
虽然厂家的datasheet,很负责,总是给出最坏情况的压摆率,但这里依然存在问题。

小信号的压摆率是远远大于大信号的压摆率的。

那么小信号带宽毫无疑问也是远远大于大信号的。

datasheet给出的频率特性,其实是大信号的。在一定的电源电压下。

但这不是小信号特性,因为小信号特性,与电源电压无关。

然而频率特性只能是小信号的线性电路特性,而不可能是在定的电源电压情况下测试。

一个大信号的非线性电路,频率特性,概念已经出现了错误。

只有小信号才有频率特性,大信号的理论上,根本没有频率特性,有也是个非线性的,这没有意义。

因为目前没有人研究,模拟电路,非线性的频率特性,不像线性电路,小信号电路的诸多对应关系。

网友A:
“小信号的压摆率是远远大于大信号的压摆率的”,不对吧,

网友B:
基本概念一片模糊!
整篇都是"大/小信号"字眼,请问何谓大小信号?

楼主:
OPA340的SR为6V/us,在如图测试条件下。

右边的图,可以看出SR约为8V/us,与6V/us比较接近。

而左边的小信号相应,SR则大的多。

可以到上百V/us。

所谓小信号,在这里,虽然datasheet也没有说,但肯定是运放不饱和的输出状态。

而右边的大信号响应,输出是受制于电源电压限制的饱和方式,SR大幅减小。

小信号特性,如果可以保证运放不饱和,那么就是真实的小信号特性。

而此时的SR之大,令人发指。

所以,也就不难看出,电源电压越高,就越接近小信号特性,SR也会随着电源电压的增大而增大。

这是个简单的道理,但教科书是从来说明的。

因为教科书作者,也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楼主:
所以,很明显,OPA340的小信号频率特性,其带宽之大,依然是令人发指的。

绝不可能是4M左右。

对于4M带宽的运放,其电压跟随器方式,最大频率的输入可以到4M的正弦波信号。

而4M的正弦波信号,SR与幅度相关 ,幅度大,则SR也大。

带宽大,则SR大,幅度大,则SR更大。

正弦信号,f(t)=A*sin(wt),求导得到,Acos(wt)*w。

导数就是SR=A*cos(wt)*w。

t=0时,SR=A*w=2pi*f*A。

所以,很清楚,带宽大,幅度大,则SR大。

一个4M带宽的运放,如果A=1V,SR=6.28*4*10^6*1约为24V/us。

与6V/us相差甚远。

所以其频率特性,很可能就是大信号的,而小信号的。

楼主:
如果输入电压是4V,电压跟随器方式,即使4M带宽,sr也是近100V/us。

但实际上才8V/us,可见电源电压的限制,对于SR有多么大的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天呐!
你从datasheet上的图看出来,小信号压摆率更大?咋看地呀?
你这计算过程也不对呀!!! ...

看的是斜率。

计算过程哪里不对了?

楼主:
根据SR=A*w=2pi*f*A的公式,就可以得出结论,SR绝非一成不变。

手册中给出一个SR数据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代表性。

人们都把SR当作的固定不变,而计算所谓的全功率带宽。

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理论上的SR就是这样。

但实际的运放的SR,受制于内部电路,最大的上升率存在一个最大值,并定义为SR,但真正的SR是随频率和幅度变化的。

内部补偿电容的作用是为了稳定性,这个电容决定了带宽。

而带宽和幅度决定了SR,带宽一定时,决定了最大幅度。

网友D:
楼主不用梨花体了,也似乎是在讨论问题了,应该鼓励

红色和蓝色线是同频同相两个正弦信号,红色幅度较大,蓝色幅度较小。
1为红色信号的最大斜率,2为蓝色信号的最大斜率。
1和2,哪个斜率更大?

红蓝波形频率一样,斜率也一样,与幅度无关,条件一样才可比对。如果将蓝色波形的幅度放大到与红色波形一样必定重叠。

网友E:
压摆率SR是运放的指标,和运放的电流和电容相关。 当运放的电流不足以满足信号的斜率的时候,这个时候电路的管子并不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电路的速度受电路的电流控制。信号的斜率与频率和幅度相关。

你的例子上,用的是阶跃信号。受到压摆率的限制不是因为高电平,而是阶跃信号的斜率。在运放的共模输入范围内,用同样的高电平的斜率满足要求的斜坡信号就不会有压摆率的限制。 同样,即使是小的正弦波,如果频率很大,超过了压摆率限制,一样会被压摆率限制。

我们分析小信号模型的小信号,是理想的小信号。模型下是在工作点上,这个小信号不会引起任何非法状态,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只要有信号,总会引起其他的影响。小信号只是一种近似。

网友F:
   首先要明确,SR=2pifVpk这个关系式是计算正弦波的斜率,不是计算运放块的压摆率。运放块选用的压摆率大于关系式计算出斜率值,输出信号才不会出现非线性失真。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首先要明确,SR=2pifVpk这个关系式是计算正弦波的斜率,不是计算运放块的压摆率。运放块选用的压摆率大 ...

。。。。。。可以不用SR么。。。很容易理解错误的

楼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大信号,小信号。

以本人的观点,小信号是指的线性电路,与电源无关的。

而大信号是非线性的电路,与电源电压, 饱和等有关的。

datasheet中的大小信号,本大师只能认为,你的小信号,说的是输出不会饱和,也与电源无关的工作状态。

而你的的大信号,应该说的是,运放饱和,受制于电源电压限制,而导致的非线性工作状态。

但是,显然,opa340的这2张图,分明都是小信号的工作方式。

都是线性状态,这是通过其波形,就可以证明的。

也就是说,这2个都是小信号特性,其SR应该是一样的。

那么作为一个正常的做法,如果4V都是小信号的线性状态,那么更小的电压,就肯定是小信号方式了。

无需给出2个波形,而且还特意声称是,小信号的,和大信号的。

对于本大师来说,这迷惑性很强,小信号,打信号是2种不同的工作方法。

而datasheet中的,分明就是一种工作方式,都是线性的小信号方式。

这是多次一举,不知道厂家,到底想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G:
跟我一样,数学老师死的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也是看出来的。
我也看了一下,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啊,左边图电压摆幅200mV,时间怎么着也大于50 ...

上面说的很清楚了。

希望你能看懂。

对于本大师来说,特别是国外的东西,概念应该是清晰的。

国内的,你怎么胡说八道,本大师都可以置之不理。

但国外厂家的,运放里面,关于大小信号的问题。

应该说,本大师不得不批评国外的datasheet的这种做法。

大信号,是非线性的工作方式,小信号是线性工作方式。

既然你来个大信号波形,那么本大师,的确被误导为,你此时工作在非线性方式。

但其实,2种,都是线性方式。

本大师只能说,被误导了。

而且其带宽4M的问题,SR就是24V/us左右,与6V/us,完全对不上号。

这是个问题,或错误。

最后,你可以讨论问题,但不要人身攻击。

你应该心里很清楚,你到底从本大师这里学到了多少东西。

至少SR的计算公式,本大师不这里给出,你就不可能知道如何计算。

你还不承认吗?

要不你也给出SR的计算方法?

PowerAnts -10

网友H:
“小信号的压摆率是远远大于大信号的压摆率的”这个结论应该是楼主把左边那图纵坐标的单位看错了吧,左边图是每格50mV,右边图是每格1v,差20倍,因此若左图的X轴放大20倍,两图中的方波上升沿的斜率应该不会有太大差别。楼主公式推得倒是没错。DATASHEET上的带宽和SR同时起作用,当按带宽算出来的SR超过芯片最大SR时,那个带宽就无法实现。

网友I:
左图阶跃200mV ,右边阶跃4V,相差20倍。大信号上升下降约600ns。则200mV时间约30ns,与左图很接近哦。
所以大小信号的SR应该是差不多的哈。

网友F:
在比对同一个运放块的压摆率,用不同的幅度值信号,是不妥当的。10楼的图就是要说明这个道理,一样的斜率,不同幅度看起来的好像不一样。

网友H:
10楼的图的斜率不一样,楼主的公式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信号的压摆率是远远大于大信号的压摆率的”这个结论应该是楼主把左边那图纵坐标的单位看错了吧,左边图 ...

问题不是在这里。

而是,对于大小信号的问题。

大信号的非线性工作方式,必然导致,SR小于线性小信号方式的。

但其实,datasheet所谓的大小信号,都属于小信号的线性方式。

这是通过其波形性状看出来的。

如果是真正的概念清晰之人。

对于运放输入问题,即使你无法数学证明,你也应该通过实测知道,对于电压跟随器,输入电压在共模电压范围内,都是工作在小信号的线性方式。

至少对于OPA340的频率特性形状的来说,是正确的。

NE5532之类的,还不太好说。

基于如上事实,其实,这张图,即使其他运放,也都给出,误导了本大师很长时间了。

本大师一直认为,大信号的,工作在非线性方式。

从而被其坐标所误导。

事实上,给出2个波形,都工作在小信号方式,不仅SR是一样的,而且,这样做,毫无道理。

本大师有理由怀疑,datasheet的作者,是否真懂何谓大小信号的问题。

一个输入4V,一个输入0.2V,前者是大信号,后者就是小信号吗?

如果datasheet是这么认为的,那么,你不仅误导了本大师,而且,本大师还无法认为你概念正确。

可以说,此类运放,在输入接近电源电压范围内,都是小信号工作方式。

一个图足以说明问题,给出2个,而且还声称大小信号,本大师只能认为其概念错误。

网友H:
“楼主不断重复小信号工作于线性,大信号工作于非线性”,这又什么依据吗?“非线性”不是指被削波了吧?

网友B:
以本人的观点,小信号是指的线性电 路,与电源无关的。而大信号是非线性的电路,与电源电 压, 饱和等有关的。
。。。。。。。。。。。。。。。

把小信号范围和线性范围混为一谈,可以回炉了

电路分析基础没学好,整天会困扰于**毛蒜皮小事,真可谓庸人自扰。

网友H:
窃以为运放的DATASHEET上的经常区分小信号与大信号主要原因之一是SR不同(相同频率下),大信号并非指运放进入削波失真这个区域,否则谁会用有削波失真的放大器(数字应用除外)。大信号时虽然THD,IMD等失真可能会加大,但不至于到削波失真这个地步。大信号的带宽通常小于小信号的带宽,原因之一是SR跟不上。

网友F:
正弦波与矩形波的斜率计算不一样,既然以矩形波为例,附件就以矩形波说明,幅度不同不能比对斜率。

楼主:
OPA340带宽不到4M,3M左右。

这是-3db的带宽。

真正的带宽应该是2M左右。

此时SR就是12V/us左右。

即使右边的图,算斜率的话,应该是差不多的。

毕竟算2点斜率是8V/us左右,零点的斜率应该更大。

6V/us是个保守的数据。

网友J:
就简单的理解为在规定的时间内需要改变电压信号的幅度。。。

网友K:
引用 网友F:
首先要明确,SR=2pifVpk这个关系式是计算正弦波的斜率,不是计算运放块的压摆率。运放块选用的压摆率大 ...

正解,不知楼主所云。。。

网友L:
针对带宽
小信号关注的是增益带宽积
大信号关注的是压摆率

楼主:
对于一个100W的功放来说,喇叭的峰值电压为40V。

如果功放的SR=80V/us,那么根据那个公式,SR=2pi*A*f,最大40V输出的频率为:

f=80/6.28/40约为333k。

但实际上所谓全功率带宽是200k左右。

幅度越小,功率带宽就越大。

楼主:
SR和带宽BW肯定是一一对应的。

BW=SR/2pi。

这是因为BW*2pi就是斜率SR。

上面所说都是对于电压跟随器来说的。

如果闭环放大倍数不是1,那么SR是不变的。

因为带宽降低多少,幅度就增大多少。

楼主:
BW就是频率特性中的穿越频率。

这只适用于OPA340,TL082之类的运放。

NE5532肯定是不适合,就算用也是个近似。

所以,SR决定了带宽,但这几乎与所有的运放手册中的数据都对不上。

对于TL082,sr=13V/us,这大概是2M带宽。

但其实其频率特性里的穿越频率近4M,这只能说明,SR在手册中是保守的.

对于OPA340来说,只有SR为24V/us,才对的上近4M的带宽.

其6V/us显然太过保守了.

楼主:
其实前面本大师并没有说错什么。

运放的SR,在不同电源电压的情况下是不同的。

电源电压越大,SR也越大。

正如本大师所指出的那样,受制于电源电压的限制,是非小信号的大信号非线性特性。

也正如人们所通常认为的功放,电源电压越大,音质越好的原因。

SR大,则音频信号的各种频率成分得到了更好的还原和放大。

这才是电源电压高,则音质的原因。

OPA340的大小信号波形,也肯定是小信号的SR大。

这是毫无疑问的。

之所以前面说,2这都工作在线性小信号方式,是没有考虑电源电压的。

电源电压对于电路非线性的影响是很大地。

本大师的这个观点,长久以来,是正确的。

楼主:
可以说自从运放发明的60年以来,到了35年前才有人对SR等概念有了正确认识。

虽然本大师昨天才知道荣格的SR方面的说法,但这些问题,对于本大师来说,长期以来,则从来不是问题。

但即使荣格恐怕也认识不到电源电压对SR的影响问题。

他的认识,其实也就是小信号的认识。

而且还肯定不适合NE5532,OP275等的运放。

楼主:
一套运放的补偿参数,是无法适用所有工作电压的。

但如果电源电压范围确定,是可以找到合适的参数的。

这也是通常的运放SR小的原因。

计算出来的参数,仅仅是小信号特性,适用于电源电压无穷大的情况。

实际的受制于电源电压限制的补偿参数还是有所区别的。

楼主:
小信号计算出来的SR是远大于实际工作电压的运放的SR的。

所有运放的使用,只能以实测为准。

这当然也就是电子工作者的通常做法。

模拟电路的设计,与其说是技术,不如说是一门艺术。

不用说,小信号电路的获得,高频的,是如何困难的问题。

即使得到,你也不会算,算出一大堆公式,你也看不出什么。

模拟电路的设计,要有小信号的定性理解,而且,没有反馈的模拟电路,可以说,根本就不是模拟电路。

能认识到这一点,才算知道什么是模拟电路。

对于模拟电路,在有定性反馈理解的情况下,你能做的仅仅是仿真和实际电路测试。

教科书里的三极管放大电路,对于真正的放大,几乎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但其他非纯放大领域,却可以使用。

模拟电路的设计,肯定是艺术创作。

工具是现成的,要末SPICE要么实际电路测试。

如此,你就可以制作一个模拟电路作品。

而如果被国产教科书的不懂装懂所葬送,那是很可惜的事情。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网友B:
众人闪开啦,大师要发飙了,所学知识过多,导致井喷式大爆发,所谓/经满自溢/是也!!!

看不懂的,看两三行就不看了。看得懂的,置之一笑。没有什么危害。
你就让太湿自弹自唱好了。

楼主:
没有300V电压,晶体管功放恐怕很难与电子管的相比。

如果是这样,那么,所谓的电子管声音好的原因,其实还是SR。

电源电压高。

而晶体管的,如果能电源电压能到300V,与电子管,肯定有优势。

但对于晶体管这很困难。

对于电子管,却轻而易举。

从SR角度看,晶体管,几乎无法与电子管相比。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才是所谓胆机音质更易被人们接受的原因。

PowerAnts -15 你用彩电行管搭个功放试试

楼主:
其实那个maychang根本就不懂全功率带宽。

是本大师的讲解,maychang才知道何谓功率带宽。

你还想否认吗?

maychang。

PowerAnts -15

楼主:
maychang,x7之类,其实就是国产教科书受害者的典型症状。

它们只会用教科书害人的方法,让初学者,从糊涂变得更糊涂。

而本大师,从来都是事无巨细,耐心细致向大家传授知识。

你们行吗?

别的不说,光说SR的计算公式,就是你们不可能知道如何推倒的。

是本大师的计算,你们才知道功率带宽问题。

你们不觉得,你们应该像本大师,跪拜吗?

本大师毫无保留,奉献自己的知识,而X7,maychang之类,不懂装懂,恶毒攻击和诬蔑本大师,你们的良心,让狗吃了吗?

你们还不反省,闭门思过,你们还想干什么?

让去世界爱好正义的人士,鄙视你们这些不懂装懂的,国产教科书,受害者,而且还想用国产教科书的错误,欺骗善良的中国人们的,无耻行径吗?

如果你们不思悔改,那么你们随意!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你们走着瞧!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PowerAnts -15

网友M:
大师你好
我给你讲讲我的观点
我从来不考虑信号大小
我认为信号无大小。
我都是规规矩矩的从定义出发列公式。
根据已知条件做线性规划与非线性规划。
复杂的用matlab做
,然后寻求最优解。
我不会跟你们一样理论一套一套的。
太烦人了。
不管你怎么看,我总是能求解。
如果你不会,我只能说:
回去找到你的高数和线代课本好好学习吧。

网友F:
大师:
     1),关于“电源电压越大,SR也越大。”问题,
公式SR=2pifVpk已经很清楚Vpk越大则SR越大。
   2),关于“光说SR的计算公式,就是你们不可能知道如何推倒的”的问题,
不知SR公式是如何推导出来?

年轻人,如果你能明白本大师这里说的,那么你也是大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师你好
我给你讲讲我的观点
我从来不考虑信号大小

虽然你不考虑信号大小,但你的问题,依然是小信号性质的线性问题。

线性规划,当然是线性的了。

但其实现实世界,肯定是非线性的。

所有电路都靠电源工作,这就决定了这个电路时非线性电路。

但除了本大师,没有敢于提出这个问题。

这是个严重问题。

至少对于运放的SR,这个问题就已近出现了,否认是没有用的。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们都线性解决问题的。

众多理论,谈论的也是线性问题。

非线性的时变的微分方程,有解析解吗?

你能解决任意的一元4次方程吗?

很多事情是多不到的,人们研究最成熟的是线性电路。

但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这是个近似考虑,对于非线性事务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师:
     1),关于“电源电压越大,SR也越大。”问题,
公式SR=2pifVpk已经很清楚Vpk越大则SR越大。

呵呵,很好的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能理解本大师在说什么的人,很可能是不存在的。

这是个线性的小信号公式,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

本大师说的,电源电压大,则SR大,是个非线性问题。

这个公式,对于小信号,是对的,但对于受制于电源电压限制的运放,这个公式就不对了。

因为一旦受制于电源电压的限制,就不是线性电路了。

小信号的结果,是不可被超越的。

小信号的SR肯定是大于实际受制于电源电压的运放的SR的。

虽然如此,你们还是无法理解,本大师说的是什么。

楼主:
也就是说,小信号的理想结果,总是无法实际达到的。

所有也就无法用这个公式,计算实际的SR。

计算出来也是偏大。

从理论上来说,OPA340,4V输入的SR应该是24V/us左右,这是小信号的结果,但实际上,手册说仅仅6V/us,但如果实际测量其右图,应该是8V/us左右。

对于非常小的信号,可以看作小信号的线性电路,因为SR固定,所以,非常的小的信号,可以有非常大的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师:
     1),关于“电源电压越大,SR也越大。”问题,
公式SR=2pifVpk已经很清楚Vpk越大则SR越大。

简单地说,如果可以放大1000倍,但电源电压小,你只能放大10倍,此时SR可能达到小信号的标准吗?

这么说,就都能理解了。

网友F:
我请教公式的推导,你不肯赐教,讲一大堆我听不懂的。
看来只好滥竽充数当一回大师。SR其实是一个近似公式,看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请教公式的推导,你不肯赐教,讲一大堆我听不懂的。
看来只好滥竽充数当一回大师。SR其实是一个近似公式 ...

呵呵。

国产教科书厘米的玩意。

可以弃之如敝履了。

不仅仅是正弦问题,指数函数,也依然成立。

貌似6398大师,曾经推导过。

这是个精确的结果。

为什么要指数函数?

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但本大师,这里,不准备,让X7,maychang之类的白学。

尽管,它们早已从本大师这里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请教公式的推导,你不肯赐教,讲一大堆我听不懂的。
看来只好滥竽充数当一回大师。SR其实是一个近似公式 ...

首先这是个精确的结果。

其次,这是个脱离实际情况的理想的小信号的结果。

最后,对于实际的运放,不完全合适。

通常人们计算SR,是与内部补偿电容有关的。

但这依然没有考虑电源电压问题。

这个Ic/Cc的SR,依然是个小信号的结果。

实际测试的SR,在一定电源电压下,是小于Ic/C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师:
     1),关于“电源电压越大,SR也越大。”问题,
公式SR=2pifVpk已经很清楚Vpk越大则SR越大。

2),关于“光说SR的计算公式,就是你们不可能知道如何推倒的”的问题,
不知SR公式是如何推导出来?

本大师的意思是说,就像,X7,L6,maychang等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更为令人气愤的是,它们居然还不承认,本大师如此耐心讲解,它们不仅不对本大师感激涕零,反倒恶毒攻击,这能证明什么? 这能证明,X7,L6,maychang不是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

有哪个 国产大学毕业的,敢于肆意妄为地说,大学课程,它们都学会了?

你因为你们通过作弊,门门都靠100分,你们就是好人了?

答案是否定的!

本大师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真明白一门课程了,那么你就可以独立工作了。

可以独立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了。

本大师可以独立自主地推导SR的计算公式。

在中国,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

X7,maychang能吗?

No,它们么有能力独立工作并推导SR公式。

它们仅仅是COPY书里说的,而书里几乎没人推倒这个公式。

这是本大师的创举,是本大师对你们的无私奉献。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PowerAnts -15
maychang -10

楼主:
Well,本大师可以再透露一些机密。

对于电压跟随器,输入可以是正弦波,也可以是其它。

无论什么波形,都可以计算SR。

但你们要明白的问题是,存在一个最大的频率幅度的正弦波,输出可以不失真。

这就是SR的计算公式,使用正弦的原因。

那么为何还可以使用指数函数呢?

因为对于阶跃响应,理想运放都是指数规律变化。

如此计算,就可以使用指数函数。

方法一样,都是在0点,的导数就是斜率SR了。

网友F:
   我按照自己的思路将公式的推导过程和结果贴出,不知道别人是如何推导?你有其它的方法吗?如果没有,就没有必要再讲那些我听不懂的东东。

楼主:
如果还不明白。

那就不能怪本大师了。

是国产教科书没有把你们教明白。

没几个人懂。

35年前,容格才对SR等概念进行思考。

如今,如果不是相关专业人士,没有几个人懂。

X7,maychang肯定不可能懂的。

国产教科书受害者的最主要症状就是,不懂装懂。

因为不懂,教科书错的,它们也认为是对的,这就更加证明了它们是不懂的。

不懂装懂的人,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习惯于攻击他人。

在这个论坛,X7,maychang的表现就是习惯型第攻击他人,这是人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它们对电子技术,没有任何了解,除了人参攻击,说不出任何一个电路的原理,它们也从来不说技术问题。

人参攻击,是它们,在这个论坛厘米,唯一能做的了。

对于技术,它们再也不可能明白,而仅仅剩下人参攻击了。

它们必定而且只能,当且仅当,在这个坛子里,人身攻击。

以压盖它们不懂装懂的事实。

谢谢大家!

PowerAnts -15
maychang -1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师:
     1),关于“电源电压越大,SR也越大。”问题,
公式SR=2pifVpk已经很清楚Vpk越大则SR越大。

  1),关于“电源电压越大,SR也越大。”问题,
公式SR=2pifVpk已经很清楚Vpk越大则SR越大。

的意思是说,同一个输入信号,例如方波。

不同电源电压,同一个运放,的输出的SR,是不同的。

电压高的,SR大,电源电压低的,SR就小。

我讲也是白讲,此斜率公式仅仅适用于正弦波,怎么冒出方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请教公式的推导,你不肯赐教,讲一大堆我听不懂的。
看来只好滥竽充数当一回大师。SR其实是一个近似公式 ...

年轻人,本大师已经尽力了。

再讲就是运放模型问题了。

本大师相信。

如果你能看明白,那么你就把这些问题都弄明白。

如果你不能明白,那么你可以继续问。

好不好?

楼主:
一个理想的运放模型,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器,有了A倍的放大倍数。

一个低通滤波器的负反馈闭环,依然是个一阶的低通滤波器。

所以,如果给一个低通滤波器,一个方波信号,其反应就是指数规律变化的。

如此就可以计算SR了。

如果输入的是正弦波,最大的频率幅度,的SR,就是指数规律变化的输出响应的0点斜率,也就是SR。

这2者其实是一码事。

网友F:
   开口闭口就称别人是年轻人,说明你对自己已经没有信心,至少心理年龄如此。再说,你照照自己有多少白头发?有没有本钱称我年轻人。这些话是你逼我讲的,怪不得我。
  口口声声要教别人,你知不知道非正弦波的斜率如何计算?
  当大师有什么好?老是给别人当话柄,我没有能力也不想要。

网友H:
引用 楼主:
SR和带宽BW肯定是一一对应的。

BW=SR/2pi。

这公式怎么来的? 量纲都不对吧。 不过当年e=mc^2时候,大家都说量纲不对

“不过当年e=mc^2时候,大家都说量纲不对”。哪有此事?这个物理式,量纲完全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公式怎么来的? 量纲都不对吧。 不过当年e=mc^2时候,大家都说量纲不对

Sorry!

少个幅度。

这个是按指数函数算的。

电压跟随器的输出A(1-exp(-t/tao))。

求导A * exp(-t/tao) * 1/tao=SR。

t=0,A*1/tao=SR

1/tao = 2pi*f

SR=A*2Pi*f。

这是理论计算方法。

按更简单的方法,过零斜率,就是A/tao,那么A*2pi*f=SR。

哪个公式没有考虑A。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公式怎么来的? 量纲都不对吧。 不过当年e=mc^2时候,大家都说量纲不对

其实也没错。

BW其实说的是增益带宽积。

这个就是本大师,想利用SR,来计算带宽用的。

看来是没有错误的。

GWP就是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公式怎么来的? 量纲都不对吧。 不过当年e=mc^2时候,大家都说量纲不对

就是说,例如,TL-082,SR=13V/us,那么带宽应该是13/6.28约为2M。

虽然与手册对不上号,但看来,厂家,有意降低SR,而带宽可能实际测试结果。

更改SR,是很容易的,而频率特性,则仪器测试,很难改了。

这样对于外行,可以使用的时候,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公式怎么来的? 量纲都不对吧。 不过当年e=mc^2时候,大家都说量纲不对

BWP=SR/2pi是本大师想出来的,而不是算出来的。

原理很简单,对于电压跟随器的输出,是指数函数,理想情况下。

TL-082基本满足,而OPA340,则有些差距。

那么指数函数的过零斜率,当然就是SR了,斜率是1/tao。

就是1/tao=2pi*BWP=SR。

所以BWP=SR/2pi。

假如要申请专利,恐怕时间迟点,看看:怎么用一个RC将一个方波信号的PP值衰减到原PP值的0.707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8572&fromuid=92399024

楼主:
问题越来越清楚了。

只要X7,maychang不捣乱,不不懂装懂。

大家就都能从本大师这里学到很多知识。

虽然,很难想象,X7,maychang能够理解。

但没有,不懂装懂,地跟贴,没有恶毒攻击和诬蔑。

也算是,X7,maychang有改邪归正的意图。

虽然就像,它们不懂装懂,它们同样也不会承认,它们改邪归正的。

不懂的,X7,maychang,说它们懂。

已经开始有改邪归正的迹象了,又不承认它们改邪归正。

就是X7,maychang不懂装懂,和不想承认错误的。

典型症状。

谢谢大家!

信不信由你!

PowerAnts -15
maychang -10

网友C:
这个帖子我每天都会瞧一次,我不敢回帖,因为我有自知之明——我无法达到大师的高度。
所以我决定做一个沉默的观众。
当然,我还是忍不住,现回了一贴,仅希望大师点名的maychang、xukun等人,
不要意气用事,不要再次暴露在大师的大招所能攻击范围之内。

至于那些没有自知之明,仍在回帖,意图挑战大师天衣无缝的推导过程的人,我只能把脸扭过去,不直视他们被大师大招蹂躏之惨状。

大师之大招:独门定理!!!!
为了绝对公平&正确,你们想挑战大师,你就得用大师给出的定理、定义!
世上没有的定理?
没关系!大师统统有!什么都有!
世上已有的定理?
不重要!大师这也可以有!用大师的替换它们!

你们质疑大师,就是耍流氓!!!

脱不干稀。所以,你宁愿用说反话的方法,即达到了讨好坏人的目的,有可以对本大师欲出不逊。你一句2得啊!这么想到,你心眼还是挺活分的。
呵呵,本大师可以理解你的动机。你是想,为了在这个坛子里继续混下去,而故意讨好X7,maychang之流,因为你知道,这个坛子,与这些心术不正之人,
本大师的帖子,就是对你进行教导的,你不必不要意思承认和学习,就是让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
你这个人,另本大师难以理解。不知道,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在这里,想达到什么目的,如果就是来学习本大师的教导的,那么本大师可以告诉你。

楼主:
captzs。

这位年轻人。

还是那句话,想达到本大师的水平,作为一种刻意作为,使不可取的。

本大师从根本上把握事物的规律的。

有些东西,教科书时无法教会你们的。

因为它们也不是震动,无法把各个知识联系在一起。

但实际问题,都是教科书的所有知识的结合才能解决的。

你们心中的疑问,对于本大师来势,早已不是什么问题了。

拔苗助长,固然不可取,但也需要你们在学习工作中,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书画说,前日修炼,一日顿悟。

其实,跟行各业,都是这样的,问题就是,你是否是个自己专业领域的用心者,有志者,事竟成。

努力工作实践,你终将会明白模拟电路的基本原理的。

谢谢大家!

信不信由你!

PowerAnts -15

网友C:
我不装懂。我相信很可能世界上只有大师才能由GWP推导出SR!
当然,也不排除,**挑一的那个人,幸运接近大师的高度,但绝不会超越!

算了吧,你毫无意义的流氓!本大师谈论的是正经技术问题。你说不出来,什么,就少在这胡言乱语。这轮不到你,罚牢骚。

楼主:
Sorry!

目前,还无法推到SR和带宽的关系。

BWP=SR/2pi是不对的。

带宽是小信号特性。

是传递函数。

SR与带宽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2pi*BWP*A=SR。

BWP=SR/(2Pi*A)。

对于电压跟随器来说,就是这么个关系了。

A大,带宽减小。

现在的问题就是,datasheet中的频率特性的是用多大信号测试的呢?

楼主:
带宽是电路固有的小信号特性。

与SR没有关系。

如果不是电源电压的限制,可以有无限大的SR。

但实际的SR不可能无限大,所以,对于电压跟随器来说,幅度也不能无限大,幅度越大,带宽越小。

可以结束这个话题了。

因为很简单,一切都是SR=2pi*A*f决定的。

SR和带宽为不相干的2码事。

就是这样了。

楼主:
正确做法是。

运放的带宽能保证输出频率的信号得到合理方法,这就要求运放带宽大于SR/2pi/A。

例如TL082,电压跟随器,想得到100k的输出信号,那么最大输出幅度A=SR/2Pi/f=13/6.28/0.1约20V,所以共模范围内的输入电压都可以在100k。

如果是放大10倍,那么运放带宽是400k左右,依然大于输出的100k频率,故放大10倍的,100k信号可以不失真放大。

楼主:
把SR和带宽,结合起来,才是正确计算运放输出幅度和频率的方法。

实施上,TL-082,对于电压跟随器,可以尽2M带宽,但幅度A=SR/2pi*f=1V。

就是说TL082只能放大,2M的正弦波信号,最大幅度为1V。

无法得到2M的,1.5V的正弦波输出信号。

网友N:
引用 楼主:
OPA340的SR为6V/us,在如图测试条件下。

右边的图,可以看出SR约为8V/us,与6V/us比较接近。

4楼的原图如下

将右边一图纵向拉伸20倍,从红线处截断,发现压摆率“果然”好陡 :lol,以此证明“太湿”是对的

网友O:
蛋再痛,也不参入主题,反正也看不懂,也学不来
俺也不在dashi黑名单了,嘿嘿

嗯,现在湿太不提L6了,你要珍惜

网友F:
引用 楼主:
BWP=SR/2pi是本大师想出来的,而不是算出来的。

原理很简单,对于电压跟随器的输出,是指数函数,理想情 ...

  矩形波斜率与它频谱的最高次正弦谐波成2pi(即6.28)的关系,本人在《矩形波升降沿斜率》贴出,2014年5月7日百度转载:http://bbs.**/BLOG_ARTICLE_3020692.HTM 。里面有关系式推导、斜率与电路带宽以及运放块GB的关系等等。懂得傅立叶分析就知道,正弦波也是基波与谐波合成,其斜率与电路带宽关系也可以证明与矩形波相同。

网友C:
任何结论的正确性都会随时间而变。从这一点上看,大师从未错过。
在无数ps之前,大师通过华丽推论,分分钟就论证了由GWP计算SR的神奇法则。
尔等皆愚钝之辈,在漫长的ps时间里,都还没理解大师的法则。大师就已经又推翻了它,这让我更加崇敬大师,并坚信世上只有大师本尊才能挑战大师!

你们休想打败dashi

网友C:
大师V5,大师万岁。
我有幸使用了您推导的法则——由GWP即可轻松获知SR。
攻击了落后国家USA的一家伪知名IC公司Analog Devices的网站,果然如大师所料,我获取了他们不懂装懂的可笑证据,如下:

大家来瞧瞧,ADI居然乱造产品list,错误百出,GWP相同的OPA居然有不同的SR!!!
真是可笑啊!可笑啊!笑啊!啊!啊!啊!

网友P:
脱离实际模型推导出的所谓的结论,不过是空想和凑结果.
一般运放的SR=IQ/Cc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显然它要比上面的2PI*F*VPK的大,
一般的运放的WT=GM/Cc,可以得到SR=IQ*WT/GM,GM为输入差分对的有效跨导,所以SR可以大于FT,也可以小于等于FT
对于那些SR为几百几千的运放其IQ在几个mA,但会在输入差分对管的射极上串个电阻,其有效跨导会下降,带宽也下降,
一些小带宽的运放,电流小没串电阻其带宽一般在3个SR左右,
而对于一些FET输入型运放,相对于BJT型其跨导要小,所以SR要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矩形波斜率与它频谱的最高次正弦谐波成2pi(即6.28)的关系,本人在《矩形波升降沿斜率》贴出,2014年5月 ...

受带宽限制的square wave = sin[2*pi*f*t] + 1/3 * sin[2*pi*3f*t] + 1/5 * sin[2*pi*5f*t] + .....+ 1/N * sin[2*pi*N*f*t]
上式对时间求导,并取t=0(那里斜率最大)得:2*pi*f +1/3*2*pi*3f + 1/5*2*pi*5f +.....+1/N *2*pi*N*f  = (N+1)/2 * 2* pi*f

而最高次正弦谐波是:1/N * sin[2*pi*N*f*t]
上式对时间求导,并取t=0得:1/N *2* pi *N*f = 2*pi*f

假定“矩形波斜率与它频谱的最高次正弦谐波成2pi(即6.28)的关系”这个说法指的是最高次正弦波的频率和矩形本身的幅度(而不是最高次正弦波那个分量的幅度),那么这样算来的斜率是:N *2*pi* f   这与(N+1)/2 * 2* pi*f 有区别。

网友H:
附件讲了写这方面的东东,洋人写的,发现什么错的话,狠很地批斗,没人知道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师V5,大师万岁。
我有幸使用了您推导的法则——由GWP即可轻松获知SR。
攻击了落后国家USA的一家伪知名IC ...

你这台湾流氓。

比上海流氓。

更加恶劣。

上海流氓。

在本大师的教导下。

都有改邪归正的迹象。

而你这个台湾流氓。

则是一个改正的迹象也没有。

道理本大师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

SR和带宽的问题,相信,学习本大师帖子的人。

都回受益匪浅。

这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你就是要想给锅铲教科书找错误。

那么本大师欢迎你每天,揭露国产教科书厘米的一个错误。

如果做不到,你还是离本大师远点为好。

本大师不是想你来证明本大师是大师的。

而是技术问题的谈论。

如果你对于技术问题,你说不出什么,那么你还是滚开为好。

相信你也是上过学的人。

那么对于教师教的,你不明白,你可否令你的老师,把你教会过?

No ,你肯定没有。

因为你依然是概念不清的。

如果你的老师,说的错的,你是否敢于指出?

No,你不敢。

因为,你不把本大师当作你的老师,所以,你才敢在本大师面前放肆。

You Are Son Of Bitch!

你满脑子的表字作风。

对于技术,对于你们的国家,都不会有任何帮助。

而只能令你们继续堕落,和不求上进。

你不像个高技术的。

对于技术,你要么弱智,要么向把前人的学会,但你没有能力学的会。

你没有任何资格,在本大师这放肆。

本大师谈论的是技术问题。

即时推到过程可能存在错误,最后,也都回得到正确的结论。

这就与你这流氓,形成强烈对比。

除了人生攻击,你也干不出什么人事。

上海流氓,与你兴致不同。

他们是教科书的受害者,当然了,你也是,只不过,你不是真心干这个行业的,你一点也没有可能把概念搞清楚。

上海流氓的问题,是被教科书所葬送,本大师指出他们的错误,它们就受不来,就要出来对本大师人身攻击。

而你是一点不懂,而对本大师人生攻击。

上海流氓,嘴上不承认,但心里完全接受本大师的教导。

你因为更笨不是干这个的,你完全是攻击,而并不在意懂已否。

因为你的职业,到底是什么。

依然是个?

PowerAnts -15
maychang -10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附件讲了写这方面的东东,洋人写的,发现什么错的话,狠很地批斗,没人知道哈 ...

嗯,比国人写的强点。

但与本大师依然是无法相比的。

本大师可以说,这是个学生写的。

当你大学毕业后,也要亦步亦趋地学习国产大学的流氓作风吗?

路要自己走。

饭要自己吃。

你需要靠你自己解决你自己面对的问题。

为了真实知道SR和带宽,你需要从新开始推到计算。

如果仅是COPY书本里的,你不算是真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受带宽限制的square wave = sin[2*pi*f*t] + 1/3 * sin[2*pi*3f*t] + 1/5 * sin[2*pi*5f*t] + .....+ 1/N ...

我很欢迎就我的帖提出您的宝贵的意见。
可惜,您的推导对我来说,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看到眼花都看不懂,我连大学都没有上,确实无法加入讨论。不过,如果我的推导错,那么错的就不只我一个。

楼主:
带宽问题,是小信号电路的传递函数的计算问题。

但这相当复杂,绝大部分电路,除了741型运放,其实没有敢于计算OP07的。

电子工作者的习惯是,凑试,好使即可。

而不研究传递函数问题。

但即使传递函数,也是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的理想状态,与实际情况,是不同的。

可以说对于实际电路,传递函数不仅意义不大,而且,几乎无人能得到复杂的电路的传递函数。

但是,这里有个值得一提的现象。

那就是,可以认为,小信号频率特性稳定的,受制于电源电压,和饱和特性的SR,的情况下,依然是稳定的。

无论你相信与否,至少厂家的datasheet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其频率特性的测试,应该是个很小幅度的信号,如此才能尽可能地保证,不受电源电压的限制,和SR饱和特性的影响。

如此才能得到尽可能好的小信号频率特性。

但即使如此,也无法保证,其扫频仪,得到的肯定就是小信号特性。

有可能是大信号的特性,但这也不是完全不能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非线性的大信号频率特性,也可以与小信号的稳定作法一样。

就是说,扫频的结果,其实是大信号的,这就与小信号特性矛盾,但依然可以解决稳定性问题。

你把大信号的频率特性当成了小信号的,但却也能解决问题。

定性来说,如果小信号是稳定的,那么受制于电源电压限制的,依然是稳定的。

但受制于电源电压而稳定的,小信号未必稳定。

但你要做的,依然是要保证小信号问题,如此一来,至少受制于电源电压的,可以稳定。

楼主:
为什么说模拟电路理论和实践是脱节的?

电路设计工程师,仅仅是设计,保证测试结果,能正常工作。

而不关系电路小信号计算问题,其实关心也无用,因为不是线性电路。

而自我清高的,学院派人物,就是要进行计算。

否则模拟电路,就真的没什么可说的了。

设计和计算,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2码事。

但即使算,也仅仅是小信号计算,需要采用大量近似处理。

所以,人们需要做的是,对于基本电路,有直觉的了解。

这不是会算就能了解的。

真正的电路计算,除了SPICE,没有其他方法。

手酸的近似做法,紧紧对于概念清晰之人。

概念不清的国人,你要么COPY国外的技术成果,要么不会自己推到计算。

即使你会推到计算,也依然具有极大的,嫉贤妒能,等各式各样的变态心理。

因为,你们无法做到,技术与你们自己的统一。

你们只是想升高发财而以。

而稍微被西方人的科学精神所感动的,比较容易出现此类症状。

但,我们使用一台手机,紧紧是为了通信需求。

你学习模拟电路,仅仅是为了你自己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设计模拟电路。

而把学会一些技术,而当作资本的人,就像上海台湾流氓一样的症状。

如果你是在解决实际问题,你不可能有时间人参攻击。

只有心理变态之人,为了考100分和名牌大学,而刻意刻苦学习之变态心理之人的作为。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本天成,妙手而得之。

这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为了考试分数和学位,而刻意刻苦,用变态心理学习,而必定嫉贤妒能的结果一个道理。

我们紧紧是因为要解决实际问题,而学习,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你没有时间,嫉贤妒能。

你们也没有时间攻击他人,而维护教科书的错误。

所以,你们不是正常人。

你们不能解决你们面对的实际问题。

你们只是一各式各样的变态心理而存活着。

而这仅仅是因为,你们无法真实的学会西方几百年来的科技。

只能堕落到心理变态,嫉贤妒能的变态心理底部。

楼主:
无论上海还是台湾流氓。

如果你们不是心理变态,在西方人面前,低三下四,而在国人面前,趾高气扬。

你们就不可能是,你们现在这个论坛的表现症状。

如果你们正常,那么,你们与本大师,肯定仅仅是讨论技术问题。

但你们不正常,所以,你们对于技术,一个字也说不出,因为你们压根不懂,而只能,堕落到人身攻击,而维护你们的教科书的错误的地步。

因为,你们不仅是因为你们自己不懂,无法学会西方科学,而只能堕落到,相信错误的国产教科书的地步。

相信,你们心理是不会否认的。

PowerAnts -15 地域攻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任何结论的正确性都会随时间而变。从这一点上看,大师从未错过。
在无数ps之前,大师通过华丽推论,分分钟 ...

表子养的你。

如果认为本大师说的不对,你可以给出一个正确的做法。

好吧!

否则,本大师,只能把你归类到,表子养的。

PowerAnts -15
maychang -10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很欢迎就我的帖提出您的宝贵的意见。
可惜,您的推导对我来说,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看到眼花都看不懂 ...

无他,只想验证一下你说的对不对,也想看我这个即时推导正确与否,或者哪方面还欠考虑,以前好像没怎么听过这个说法,说以想验证一下。

网友C:
声明:我是大师的崇拜者!不含糊!
我没有能力找出大师错误,因为大师错误被大师本人先找出来了!我都没一点毛线机会!
我最先看到大师对datasheet上的两幅图发出大招,用肉眼算出左图SR好几百!
我当时就给跪了!马上回帖“我的天!”,并请教其秘诀!我回帖战战兢兢地告诉大师“你坐标弄错了”,
后来我后悔了,大师绝不会犯错误的,就算是错误,也掩盖不了大师头上冒出的股股青气!!我马上删帖,并等其他崇拜者来敬仰!

后来大师又发出大招,直接通过带宽算出SR,我又跪了,请大家原谅我,我无法在大事神技面前保持淡定,由于多次跪倒,导致膝盖都肿了,我只好把内裤褪到膝盖处以便进行缓冲!
我在内心祈求大师不要再发大招,如果再发,我的膝盖就挂了!!my master, please!please!please!呀买跌!呀买跌!呀买跌!呀买跌!

后来大师发出一声,声音浑厚低沉“sorry,我让左手加入进来,跟右手互撸,又重新把公式撸了一遍,bang~!~!~!,爆了!”
咔嚓,我膝盖碎了!
本来好几个坛友久闻大师英名,远道而来,想帮大师把公式缓缓撸来,怎奈大师当时闭关自撸起来,激情洋溢,最后爆了!

我为大师献一曲《互撸娃》——“叮当当当当当当,互撸娃;叮当当当当当当,本领大!”

网友H:
嗯,本坛的人,技术和文学能耐都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声明:我是大师的崇拜者!不含糊!
我没有能力找出大师错误,因为大师错误被大师本人先找出来了!我都没一 ...

作为技术论坛。

显然你是想换水摸鱼,制作分裂。

想利用上海人的概念错误,和教科书的错误,来挑拨离间。

本大师没说粗吧?

本大师在论坛,谈论技术问题,就是在进行交流探讨。

如果出错,也希望有人,以正常心态指出。

如果你是在技术讨论,即使措辞强烈,本大师也不会反感。

相反,如果你是技术问题谈论,本大师是尊重你的。

但对于国产教科书的错误,上海人想用错误,来掩盖他们的物质和不求上进。

技术问题说不出一个道理,而仅仅是人身攻击。

那么,本大师不得不对此,进行严厉的批评和教育。

至于你。

显然,你不是在技术交流,反倒是想利用上海人的无之,而昏睡墨鱼,制造分裂气氛。

你是为空天下不乱啊!

总值,如果你不能谈论技术问题,那么本大师对你没什么可说的。

只能把你归入不良分子之列。

我还没问候你老木呢。我哪来的人身攻击。你再看看你,骂的多没文化。

PowerAnts -15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作为技术论坛。

显然你是想换水摸鱼,制作分裂。

怎么指出?
你有自己的定理!我耍不起来呀!
不管别人说啥,你只要把你得独门定理搬出来,统统秒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指出?
你有自己的定理!我耍不起来呀!
不管别人说啥,你只要把你得独门定理搬出来,统统秒杀。 ...

SOB!

既然在本大师这里,无论你如何表里不一,妄图指责本大师。

那么请问。

你对你的老师,同时,领导,也都是如此态度,和说法吗?

如果你的领导,你肯定知道,他们也不会永远都正确,你也是如此方法,指责你的领导?

No,你肯定不敢。

这可以很容易的验证。

OPA340的datasheet里面,你不决定,那2章,大小信号的波形图,厂家,应该分别标注,SR的数值吗?

那么,你敢不敢,向厂家,提出标注SR数值的建议?

如果你能做到表里如一,对于任何人,都能采取正确的态度。

不是因为权威,就低3下四。

而对于不认识的人,就大肆恶意攻击?

你敢不敢对教科书中的错误,提出指正?

如果错误,你不指出来,还为攻击指出的人,你的为人,这不是很城问题吗?

你不敢指责你的领导的错误,因为你怕丢饭碗。

你不敢指出教科书的错误,因为你怕无法毕业。

这就能证明你是个好人吗?

还是那句话,OPA340的那2个波形图,你是否觉得,厂家,有必要表明SR?

楼主:
如果换上本大师,提供的波形图,要么一目了然,而知道SR,要末提供SR的数值。

SOB,你怎么看?

网友C:
本来压摆率跟共模输入范围、输出电流能力等等,都是些限定参数,保证运放处于“正常”工作条件下(也就是线性工作)。
大师就是聪明绝顶,直接把增益带宽积跟压摆率,通过独门定理和公式给“推倒(不是推导)”出来了。这太流氓了。
这么说大师也能推导出增益带宽积和共模输入范围的关系。这太邪门了。
刚开始从datasheet上的图用肉眼看,结果坐标搞错了,也有可能大师只看到自己心里想看到的,算出来个好几百V/us!
后来开始理论推导,别人都是基于公理推导,大师就用自家的定理,分分钟就把自己想要的结论给玩出来了,牛B!
接下来,自己的理论成果出来了,那就得誓死保卫呀,大师搬出大招,用独门定理,来一个灭一个(不管怎样,大师自己觉得灭了)。
大师也是潮人,也会装B,也会挂横幅喊“民主自由”——你们要跟大师我技术交流,不要人身攻击。
他自己可不含糊,张嘴就骂!当然,大师不认为自己在骂人,他在家跟他的妈咪和爸比也是这么说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压摆率跟共模输入范围、输出电流能力等等,都是为了保证运放处于“正常”工作条件下(也就是线性工作) ...

SOB!

你就是干流氓。

SR和带宽的关系,紧紧差个幅度而已。

当时的想法,是为了进行幅度的归一化处理。

而压根没有考虑幅度。

BW=SR/2pi,是输入电压为1V时的情况。

开环频率特性并不反映幅度。

小信号的SR可以无穷大,只要幅度无穷大。

正确做法本大师已经给出了。

概念也澄清了。

如果不是本大师如此说法,你们不可能明白。

带宽是小信号的传递函数特性。

而SR是实际电路的饱和特性。

仅此2点,就是本大师不说,你们无法理解的。

这个本大师还是有相当信心的。

你能说出,共模电压,当然共模电压作为输入电压范围,是本大师在这里曾经教导的。

可以肯定,如果本大师,没有教导,你不可能知道。

共模电压和带宽?

你能说唱如此物质的问题,就足以证明,你狗P不懂。

你可以哪来的回哪去了。

你可以问问你的老师,或领导,共模电压与带宽的关系。

这是一个完全不懂,而胡说八道的人,提出的问题。

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

PowerAnts -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压摆率跟共模输入范围、输出电流能力等等,都是些限定参数,保证运放处于“正常”工作条件下(也就是线 ...

SOB!

对于OPA340的勃兴图,你不决得,厂家应该标注SR吗?

如果你不认为厂家应该标注SR,那么本大师,只能认为,你是个欺软怕硬,而必定吃里爬外的货色。

你的一切废话,都只能证明你不进是个小人,而且必定道德品质败坏。

楼主:
多少人在本大师的教导下,茁壮成长。

多少人的疑问,在本大师的教导下,豁然开朗。

多少人的问题,在本大师教导下,顺利解决。

数不胜数啊!

大家真应该好好地感谢本大师在这里的无私奉献。

楼主:
根据此处无声胜有声的科学道理。

既然一个感谢本大师的也没有。

这就证明了,全体论坛成员,都发自内心地感激本大师的无私奉献。

本大师对于大家。

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对本大师,表达感激之情的,做法。

表示。

深深地感谢。

谢谢大家!

网友N:
bendashi 本贴内已受两次警告,如果再不注意自已的言辞,第三次即将锁ID。以后冒一次头封一次,不管你发什么贴。

网友O:
dashi不倒金枪

网友Q:
先搞清楚SR是怎么来的再来纠结这些问题吧。

楼主:
带宽GBW=gm/2piCc。

SR=Ic/Cc。

gm=Ic/2Vt。

如此看来,SR和带宽具有明确的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带宽GBW=gm/2piCc。

SR=Ic/Cc。

推公式应该先说明成立前提,这些公式是基于二代OP 741或结构等同的地方。

之后的改进OP,这些公式一般不适用,比如许多OP的SR超过1000V/uS,二代OP架构无法实现,否则芯片上可以煮**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公式应该先说明成立前提,这些公式是基于二代OP 741或结构等同的地方。

之后的改进OP,这些公式一般 ...

你知道的公式是什么?

本大师的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带宽GBW=gm/2piCc。

SR=Ic/Cc。

我前面都贴出ADI的产品列表了。你用你的牛X公式去干它们去吧。赶紧去把ADI干倒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面都贴出ADI的产品列表了。你用你的牛X公式去干它们去吧。赶紧去把ADI干倒闭吧。
http://bbs.21ic.c ...

以本大师的公式。

GWB是SR的3倍左右。

而且本大师还不能认为这些公式是错的。

但现实完全相反。

但这些公式,都是十足的小信号特性,而不考虑电源电压的。

你的ADI的同一个带宽,SR不同的情况,说明的问题,与电源电压有关。

楼主:
WellWellWell。

问题之复杂,远远超出任何一本教科书所能意识到的程度。

NowIAllUnderstand。

楼主:
SR和带宽GBW存在明确关系。

已经是个无法否认的事实。

每一个放大都是个铝箔电路。

电源电压小,则必定SR低。

SR和GBW的明确关系。

仅仅存在于小信号的电源无限大的情况下。

所以实际受制于电源电压的运放电路。

都是无法满足小信号计算的。

楼主:
实际工作在一定电源电压情况下的运放。

根据实测的SR和GBW,虽然都不是小信号的。

但可以用来计算输出的最大频率和幅度。

即使datasheet给的频率特性,也未必是小信号的。

但这的确可以用。

显然GBW越大,SR也越大。

反之亦然。

网友R:
来拜膜一下大神。。。

楼主:
所有的教科书,即使格雷的,也不敢计算SR和GBW,是因为,他们不懂这些原理。

如果真让他们算,但与实际运放测试结果不同,他们无法相读者教代。

于是乎,虽然问题并非复杂,但没有一个人敢于计算运放的SR和GBW。

网友C:
说大师瞎jb算,大师反问“你给我算一个”。
我认为没法算,我tmd咋算。
我用了两三年运放,还是不知道GBW和SR有一腿。大师说他将他俩抓了现形!

我不反对去推导GBW与SR的关系。
问题是你应该从运放的基础电路去推导!
都6页了,也没见大师使用基础电路,然后再建个模型啥的,就是他么一顿乱搞和骂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大师瞎jb算,大师反问“你给我算一个”。
我认为没法算,我tmd咋算。
我用了两三年运放,还是不知道GBW和 ...

年轻人。

本大师的运放设计技术。

肯定已经超越这个时代了。

本大师的运放,不仅没有失调电压,而CMRR显然就是无穷大。

带宽大的不可想象,也是可以想象的。

你列出的这些运放,与本大师设计技术相比,本大师已经没有必要再用这些方法了。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PowerAnts -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大师瞎jb算,大师反问“你给我算一个”。
我认为没法算,我tmd咋算。
我用了两三年运放,还是不知道GBW和 ...

SR是这么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年轻人。

本大师的运放设计技术。

这牛笔吹得,啧啧,地球都要吹开裂了。。。

楼主:
还需要指出的一点就是。

上面公式,是负载开路的情况。

如果有负载,SR和带宽都回降低。

这是需要注意的。

也是X7,maychang又可以从本大师的无私奉献中。

学一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大师瞎jb算,大师反问“你给我算一个”。
我认为没法算,我tmd咋算。
我用了两三年运放,还是不知道GBW和 ...

关于带宽计算问题。

很可能只有本大师才敢于去做。

其他人,应该没有敢于迎接这个巨大的挑战的。

所以那个公式,是本大师的专利技术。

你放心去用好了。

而且跟负载还没有关系。

楼主:
这个带宽公式,是本大师为全世界的模拟电路技术所作的杰出贡献。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网友S(2018-10-26):
引用 楼主:
问题不是在这里。

而是,对于大小信号的问题。

本钻石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