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232通信模块的稳定性,本原理图应做哪些改进

楼主(2014-07-17):
怎样提高232通信模块的稳定性,本原理图应做哪些改进

网友A:
VCC与GND之间加滤波电容,DB9的脚2、3串电阻到MAX232,带电拔插有个限流作用。

楼主:
滤波电容应该多大合适,串的电阻值应多大呢?

网友B:
不要这么复杂,所有电容都换成100nF的贴片电容也行的,

楼主:
我后期想做的是单片机与触摸屏的通信,所以想把串口做好,在功能正常的基础上怎样进一步提高其性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