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个是什么IC?

楼主(2014-07-17):
请问大神:这个电路中的U1是个什么IC?

这个电路是带负载反馈的,我不接负载的话 U1_3每12.5ms输出一串检测脉冲。那么OUT+ 、OUT-之间就只有很低的电压。接上不同功率的LED路灯,就输出相应的电压。

还可以调节PWM的输入占空比来改变OUT+ 、OUT-之间输出功率。

就是不知道这个IC是什么,网上找了很多LED驱动IC都找不到,是不是找的方向出错了?

如果图看不清,已附上PDF

网友A:
@春天里的剪刀菜
,人家看看这个是什么名称。

网友A:
@xukun977教授,来看看。你跟剪刀手是一伙的

网友B:
LED背光驱动IC,一堆厂家出这类芯片。

网友B:
图还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还是错的

按照板子画出来的,请教哪里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背光驱动IC,一堆厂家出这类芯片。

这个驱动路灯的板子,不是背光。求这个IC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驱动路灯的板子,不是背光。求这个IC资料

路灯和背光是一回事
这种芯片LED电视上用得非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灯和背光是一回事
这种芯片LED电视上用得非常多

那这个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HV9912

这个是的,还有PT6904也一样,PT6904应用电路跟我这个一样的。
HV9912跟PT6904的厂商是不是有什么联系?

网友C:
酬谢人家呀!…好象你没有这个习惯呀?…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酬谢人家呀!…好象你没有这个习惯呀?…楼主

谢谢lyjian

jjeemm77说我没这个习惯,这话怎么说

楼主:
在此上传PT6904资料跟应用电路供各位对比

PT6904_36V1.2A 原理图.pdf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lyjian

jjeemm77说我没这个习惯,这话怎么说

谢得慢了。也是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