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PWM信号直接送ULN2803驱动电机,可行吗???

楼主(2014-07-17):
单片机输出5v PWM信号,通过1K的上拉电阻送给ULN2803(8路并联),驱动一个40W的无刷12V无刷直流水泵,请大神看看,这样可行吗???

网友A:
2803的功率不一定够吧,可能会烧;
用个TO-220封装的MOS管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03的功率不一定够吧,可能会烧;
用个TO-220封装的MOS管好了;

mos管就是栅极接PWM输入,源极接地,漏极接电机的“-”吗?还有什么外围电路?

这就相当于直接给电机送12V的PWM输出,无刷电机会转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s管就是栅极接PWM输入,源极接地,漏极接电机的“-”吗?还有什么外围电路?

这就相当于直接给电机送1 ...

无刷不行,直流电机可以。你找个无刷的驱动芯片好了

网友B:
找专业的驱动芯片

网友C:
用DRV8832好了;

网友D:
看下该驱动芯片的驱动能力够不够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