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通用定时器

楼主(2014-07-17):
本人刚接触STM32,现在做了一个通用定时器程序实现1S定时,用软件仿真是好用的,上硬件后发现定时时间不对7S左右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用systick做定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看下你的系统主频是多少,然后确定下时钟的分频等工作。我使用的STM32的时钟定时都是很准的。刚刚测试了一个定时在10uS,没有问题。

网友B:
最好用仿真器仿真;

网友C:
一般我是直接测实物的

网友D:
通用定时器的程序,可以参考官方历程,基本更改点很少就可以配置成功,配置错的很大情况是系统时钟和APB总线时钟有问题,RCC中有,当分频为2时,定时器的时钟为APB总线时钟*2,大致是这样,仔细看参考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