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控制两个AD同时采样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4-07-17):
STM32F103控制两个相同的模数转换器同时采样数据,一个通道正常,一个不正常,在此请教各位大神,控制AD采样是否一定需要中断控制,我目前没有使用中断也能采集数据。如果使用触发中断,中断优先级怎么设置,我两个通道是一样的AD,采集的结果也要是相同的。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是不是应该设置一样的数值,具体应该是多大。

楼主:
相同的AD 一个通道正常显示结果,还有一个就不正常,AD采样没有使用中断,

网友A:
关掉一个,只用不正常的那个读数据,也不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