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整流滤波输出 爆炸

楼主(2014-07-17):
在测试整流滤波电路输出时,刚把示波器的接地夹子接到极性电容的负极时,电容爆炸,空开跳闸。怎么回事?

网友A:
热地 常识问题。
所以很多贵的仪器都不让随便用。

网友B:
示波器的地和三芯电源线的接地线是通的;

网友C:
开始用新设备时,都要搞清楚是怎么用的,就是手机之类的东西也有这个过程,不能没有这个过程。

网友D:
这个,论坛里面好像每个季度都要爆点设备。搞强电的弄个隔离变压器好吧。

网友E:
《电路基础》没学透。
只知电子,不知电路。

网友F:
不全怪新手。关键还是连接示波器的市电三针插座中间接地针没有真正接地!很多办公室多是如此。这种情况自己用鳄鱼夹做一根等电位线。在示波器、被调试设备上电前,预先用等电位线把相互地线连接起来。这点很重要。

这个要隔离才行,不能接地。
正好相反,是因为地接得太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全怪新手。关键还是连接示波器的市电三针插座中间接地针没有真正接地!很多办公室多是如此。这种情况自己 ...

不对吧?
若是“示波器的市电三针插座中间接地针没有真正接地”,那就不会发生楼主所述的事情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对吧?
若是“示波器的市电三针插座中间接地针没有真正接地”,那就不会发生楼主所述的事情了。 ...

嗯。大家都想想再说。

网友G:
若是“示波器的市电三针插座中间接地针没有真正接地”,那就不会发生楼主所述的事情了。

网友H:
兄弟,做强电的都是玩命啊!小心再小心,加一个高压隔离器吧,安全第一。

网友I:
你们公司安全操作规范不完善或者你没有遵守。。。。。

网友J:
我以前也遇到过,后来把示波器电源插座中的保护地拆掉不用,就解决了。整流滤波之后的电容负极,对零线有160V左右的直流电压。   我估计如果把电容负极和示波器的保护地都严格接地,连在一起,可能也会解决问题,也可能整流二极管击穿。

网友K:
我们公司示波器电源线的地都直接挑开了,就防止不共地导致的问题发生。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我们公司示波器电源线的地都直接挑开了,就防止不共地导致的问题发生。 ...

这个电容爆炸有可能(仅仅是有可能,因为示波器探头地线与电源接地线并未直接相连)是示波器接地的原因造成的。因这样类似原因就把波器电源线的地都直接挑开绝对不可取。你想想就知道:为啥几乎所有仪器仪表都要接地?!有热地的调测设备采用隔离变压器是正道。

支持!…

网友L:
这现象还会复制…

网友M:
一般测量开关电源整流桥输出端的控制IC的波形怎么用示波器?

网友N:
仔细看AC-DC的整流滤波电路你就会发现,那个输出电容的负端根本就不是大地,而是一个参考地(相对于电容的正端),所以不能像你那样接。你现在只是爆了个电容,我们同事可是把示波器给烧了。解决办法就是示波器的地线不接。实际上我们实验是直接没接隔离变压器的地线,防止误操作。

网友O:
有的示波器,通道间有隔离。

网友P: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容爆炸有可能(仅仅是有可能,因为示波器探头地线与电源接地线并未直接相连)是示波器接地的原因造 ...

我们公司就是用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后才测试波形。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有的示波器,通道间有隔离。

问题是有些是隔离的,有些是不隔离的,上周我们新同事刚烧坏了一块学习板,还好没烧坏示波器。

网友Q:
测量强电,用隔离探头最靠谱。

网友F:
引用 网友P:
问题是有些是隔离的,有些是不隔离的,上周我们新同事刚烧坏了一块学习板,还好没烧坏示波器。 ...

如果调测对象与市电连接就要小心了。用仪表测试之前用万用表AC电压档测量一下仪表地与测试对象的地之间是否有AC电压差。若此电压差较大,比如小于90V一般可用等电位线连接地;大于90V就得找原因了得非常小心。

楼主:
大神们能讲讲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神们能讲讲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3楼和20楼已经说清楚了。
要想理解此问题,你应该把所有电路都画出来,包括你的整流滤波电路、示波器地线夹、220V供电电路,然后分析电流走向,再看看电流路径上有多大电阻,估计一下电流是很强还是很弱。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神们能讲讲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别等着“大神们”给你画图,自己动手画,才会有较深印象。

网友R:
我为示波器专配了一个隔离变压器。其实最好还是用隔离探头,这样两个通道可以随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