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外部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4-07-17):
最近开发一款红外产品,用的STM8S207C8T6这个片子,38红外接收头连接单片机IO口,IO端口使用中断,我现在的问题是程序不停的进入中断,针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分析的:
  首先我用示波器观察了38红外接收头的输出确实一直保持低电平没有波动(PS:中断方式为下降延触发),按理说不应该进入中断才对。
  这样我就怀疑可能是程序里中断配置的问题,于是我将这个IO直接接地,结果中断不再触发了,悬空再接地正常触发了(PS:IO设置了上拉中断输入)这样说明程序配置没问题。
  把红外接收的电路通过飞线和一块STM8S207C8T6的开发板连起来,用同样的程序测试,发现中断正常。
  这样看来貌似是我手工焊接的芯片有问题,但是我不明白的是我通过上面IO悬空和接地的方法证明了芯片中断功能是正常的啊,另外我使用的包括定时器、UART等片上资源也都正常,IO输出也正常,看起来芯片的运行真的没问题,非常疑惑,还请斑竹or坛友们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反映太灵敏了;
加软件或硬件滤波看看(加个104的电容,太大的话再改下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映太灵敏了;
加软件或硬件滤波看看(加个104的电容,太大的话再改下掉); ...

感谢版主mmuuss586版主,周末处理了点私事儿没有及时回复,抱歉。
我有外加电容,后来还加的比较大(10uf的钽电容),依然不行(不停的触发中断),你说太大的话往下调是怕电容太大的话充放电时间会影响中断响应速度吗?

网友B:
是否程序设置有问题?把程序贴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