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效率

楼主(2014-07-17):
(无正文)

网友A:
低压大电流,不容易,整流得用同步整流吧?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指导指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大电流,不容易,整流得用同步整流吧?没试过。

试过同步整流 效果不怎么好啊

网友B:
TI WEBENCH
一堆方案供你选择

网友C:
或者 intersil的 也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 WEBENCH
一堆方案供你选择

就是根据这个软件设计的,但是效果始终不尽人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21215a

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试试看

请教一下,像那种nH大小的电感自己绕出来可以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根据这个软件设计的,但是效果始终不尽人意

“效果始终不尽人意.”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始终不尽人意.”是什么意思?

效率上不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效率上不去

你自己做的效率上不去?

网友D:
输出电压太低,效率还真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做的效率上不去?

是的

网友A:
LT有理想二极管控制器,找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