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放大器可以级联吗?

楼主(2014-07-17):
如题,在做一个项目,由于所使用的语音IC的输出,是包含在IC内部的D类驱动,但是
最大只能驱动1W的喇叭,需要扩大声音,于是想是否可以在外面再增加1个D类功放?
请对音频熟悉的大侠指点,不甚感激。
请帮忙看一下下面这个拓扑结构是否可以,我的想法是用LC将声音信号还原,再送入
D类放大器进行放大。

PS:还有2个问题:
        A : 这个D类功放的工作电流怎么计算,比如驱动3W的喇叭,效率是
88%,5V供电,是否如下:
                                    3/0.88/5=0.68A
我想这个0.68是最大电流吧?

        B:怎么D类功放都是5V以下供电的啊,这样工作电流好大。我的项目有8V电源是从DCDC
来的,要是有可以8V供电的D类功放就好了,有大大侠知道的话,推荐一下,再次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再贴一张我画的草图。

网友A:
第一级D类放大器输出端经滤波后,可以供给第二级D类放大器使用。
但这样做实在是划不来,只要将原有D类放大器换用能够输出更大功率的D类放大器即可。如果信号源幅度不够,可以使用普通的运放增加一级放大。因为第一级放大输出功率很小,对效率没有什么要求,故不必使用内部结构复杂的D类放大器。
D类放大器并非都是5V以下供电,某些D类放大器供电电压可以超过100V。
至于需要多大电流,选定芯片后查datasheet即可。

网友B:
最好让你的语音芯片直接输出模拟音频,有些芯片内部的PA的模式是可以切换的,后面可以省LC滤波。

网友C:
D类是开关的,用MOS管试试。

网友D:
想提高输出功率,楼主的想法是没有意义的。若前级增益不足,应该前置信号放大器。在前级增益足够的前提下,想提高输出功率可以换用其它功率更高的功放并提高工作电压,或者使用BTL桥接输出。

网友E:
拆了个随身看,D类功放,9V供电,芯片手册写的耐压8V,不知道厂家怎么设计的。

网友F:
第一级就是预放级了,输出级的功率达不到设计指标要求的话,级联再多的D类放到芯片也是无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