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程序下载和BootLoader的疑问?

楼主(2014-07-17):
问个问题。我的STM32开发板,下载程序用的mcuISP下载软件,DTR低电平复位,RTS高电平进BootLoader
请问我的程序下载到哪里去了,系统存储器?内部的FLASH还是SRAM里面?

另外不同的启动模式又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1、平时烧录为Flash,启动方式也为主闪存存储器。
2、那么当选用ISP下载的时候,启动模式变为了系统存储器,这时程序是烧录到哪了呢?
(系统存储器毕竟有限,不足矣承载用户代码,是不是此时内部的Bootloader就发挥作用,将其引导至Flash了呢?)

网友A:
“系统存储器”中的程序,把从串口接收到的 “程序” 烧写到 “内部的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