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控硅

楼主(2014-07-17):
(无正文)

网友A:
看规格书

网友B:
这要看负载允许的波动情况。
过零控制最小功率就是单个周期(半周期不行,不对称),然后可以等待多少个周期就看负载是否允许。比如通一个周期断49个周期,最小功率就是满功率的1/50。如果你能允许停止499个周期,即10秒之内只通电一个周期,那功率就是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负载允许的波动情况。
过零控制最小功率就是单个周期(半周期不行,不对称),然后可以等待多少个周 ...

哦哦,这样那就是说一般情况都能把PTC功率减半,负离子发生器最少也能减半!

网友B(点评):
半功率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C:
3楼的解释正确,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负载允许的波动情况。
过零控制最小功率就是单个周期(半周期不行,不对称),然后可以等待多少个周 ...

高手还有个问题,我想问问30W的风扇我用可控硅控制要不要加RC吸收电路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手还有个问题,我想问问30W的风扇我用可控硅控制要不要加RC吸收电路呢?? ...

要加哦,Snubber设计很常规的,有自己的方法。
从设计者的角度加了放心,从用户的角度加了省心,从旁观拆机者的角度这是个靠谱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加哦,Snubber设计很常规的,有自己的方法。
从设计者的角度加了放心,从用户的角度加了省心,从旁观拆 ...

无论交流还是直流都要加,一般100R跟串个104CBB电容就行了吧?

网友B(点评):
感觉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手还有个问题,我想问问30W的风扇我用可控硅控制要不要加RC吸收电路呢?? ...

风扇电机应该是感应电机吧?用可控硅调速没有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扇电机应该是感应电机吧?用可控硅调速没有不稳定的问题?

是感性的但是不清楚有没有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