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如何实现微秒级延时?

楼主(2014-07-17):
stm32l151如何实现微秒级延时,下面这个函数哪里配置不对啊?主函数里是这样调用的delay_init(16);
#include "delay.h"

static uint8_t  fac_us=0;
static uint16_t fac_ms=0;
void delay_init(uint8_t SYSCLK)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fac_us=SYSCLK/16;
        fac_ms=(uint16_t)fac_us*1000;
}
void delay_ms(uint16_t nms)
{
        uint32_t temp;
        SysTick->LOAD=(uint32_t)nms*fac_ms;
        SysTick->VAL =0x00;
        SysTick->CTRL=0x01 ;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
        SysTick->CTRL=0x00;
        SysTick->VAL =0X00;
}
void delay_us(uint32_t nus)
{
        uint32_t temp;
        SysTick->LOAD=nus*fac_us;
        SysTick->VAL=0x00;
        SysTick->CTRL=0x01 ;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
        SysTick->CTRL=0x00;
        SysTick->VAL =0X00;
}

网友A:
微秒级延时,用滴答定时器可以,但是很**肋~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C:
不建议us级延时用systick,这样就一直在中断,不要做其他事了,建议用软件延时

网友D:
用FOR或WHILE循环写个函数延时函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