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请教各位,SD卡写满后要从头覆盖怎么实现呢

楼主(2014-07-17):
请教各位:
   我需要用SD卡去存储数据,然后存满之后还继续从头覆盖存储,存储的时候是以文件的起始和结束时间命名,使用的是FAT32文件系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
文件系统都有地址偏移的,从新定位到开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系统都有地址偏移的,从新定位到开头就行了

谢谢您,我用的是fatfs文件系统,尝试了几种方法都不行,不知道能不能赐教一下~

网友A:
给你一段代码,自己研究。

在文件末尾追加一个数据
  1.         res = f_lseek(&fdst1, fdst1.fsize);
  2.         res = f_write(&fdst1,tmp_string, sizeof(tmp_string), &bw);
  3.         res = f_close(&fdst1);
//每天新建一个文件
        if(strcmp(current_file,file_backup)!=0)
        {
            first_file =0;

            //扫描flash中的文件数,并保持7个有效文件
            flash_file_num=file_enum_routine("/user");
            if(flash_file_num<7)
            {
                memset(file_array[flash_file_num], 0, sizeof(file_array[flash_file_num]));
                strcpy(file_array[flash_file_num], name_string);
            }
            else
            {
                res = f_mount(0,&fs[0]);
                res = f_opendir(&dir,"/user");
                if(res==FR_NO_PATH)
                {
                    res = f_mkdir("user");
                    res = f_opendir(&dir,"/user");
                }

                res = f_close(&fdst1);
                res = f_unlink (file_array[0]);

                f_mount(0,NULL);

                for(i=0;i<6;i++)
                    strcpy(file_array[i],file_array[i+1]);

                memset(file_array[6], 0, sizeof(file_array[6]));
                strcpy(file_array[6], name_strin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