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各位大侠 关于关于晶振晶振不起振不起振

楼主(2014-07-17):
我的主控板是DSPICC33FJ128MC506A
用的晶振是10MHZ的 49S的无源晶振 用万用表量的时候两脚都有电压 但是示波器抓的时候 只有一个脚位的正弦波正常 使用的电容是22PF  30PF 都试过  PS 程序能烧录进去,不能调试

网友A:
示波器的探头打10x了没有?观察档位对不对?有没有用交流耦合?
要不起振,两个脚上都没有波形,有一边有正弦波,说明已经起振了。

网友B:
万用表搭上去,晶体多数就停振了。

示波器的探头切换到10X高阻档,OSC的输出脚上有正弦波,输入脚有点类似斜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的探头打10x了没有?观察档位对不对?有没有用交流耦合?
要不起振,两个脚上都没有波形,有一边有正 ...

示波器是X10档位。现在问题很怪。晶振OSC1是完美的正弦波,OSC2是一个锯齿波。 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搭上去,晶体多数就停振了。

示波器的探头切换到10X高阻档,OSC的输出脚上有正弦波,输入脚有点类似 ...

对的  是这样的    解决了  主要是官方的文档上面没有加入上电延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是X10档位。现在问题很怪。晶振OSC1是完美的正弦波,OSC2是一个锯齿波。但是程序能够烧录进去,pic ...

晶体有点过激励了,根据晶体手册确认一下选用的电容大小是否合适,如果是激励功率的问题,串个小电阻调整一下。更多的情况是,要求不高的电路可以不去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有点过激励了,根据晶体手册确认一下选用的电容大小是否合适,如果是激励功率的问题,串个小电阻调整 ...

好的  关于那个调试  是软件人员没有将配置位ICS设置好  电容的话 我再试试换换    还有在文档中 复位脚没有一个电容  影响感觉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