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测试?

楼主(2014-07-17):
    最近碰到一客户,验证芯片和电路的稳定性,快速开关机,确实能测出开机无法启动的现象,第一次看到这种测试,感觉这倒是一种方法,但心里感觉有点变态,有些无里头,有没有同感的或遇到类似的

网友A:
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好方法,当没有更好的方法时,苛刻的测试是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B:
有的电源快速开关机就爆掉了。

网友C:
这不变态吧,算是正常测试。
对于大批量产品,凡是客户可能碰到的情况,都尽量测试。否则售后维修的费用会超出想象。

当然,实际产品若是量少,大部分厂家都还是将就着算的。

网友D:
是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网友E:
哈!对电子管机器、大功率变频器无效!…

网友F:
不变态,很正常的测试,我们每个产品都做。
类似电压暂降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变态,很正常的测试,我们每个产品都做。
类似电压暂降测试

:handshake

网友G:
产品必须能适应电源的瞬间波动,如插头接触不好或者开关的闪动以及大功率电器的开关脉冲干扰。甚至还要用可调电源从低到高缓慢上升来测试产品在电源临界点是否会出现异常。

网友H:
感觉一般情况是不会这么测的!但也不能否定这种测试的作用。

网友I:
之前的一电表产品有一项掉电测试,电源从220V掉到指定的电压,过一会再回到220V,指定的电压值从0V逐渐增加,发现产品就在掉到20~30V这个点不能正常启动了,花了一番功夫才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