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ystick 定时器时钟源的选择

楼主(2014-07-17):
如题,为什么有这样的要求,没看出来这个到底与放在之前调用有差别,还是手册哪里写了,但事实却是不同,只用放在之后调用才会生效,求大侠指点

You can change the SysTick Clock source to be HCLK_Div8 by calling the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just after the SysTick_Config() function call. The SysTick_CLKSourceConfig() is defined inside the stm32f0xx_misc.c file.

网友A:
因为这个设置位在 SysTick->CTRL 中
而 SysTick_Config 的实现中是直接覆盖了 SysTick->CTRL 的值,没有使用  读-修改-写 的操作次序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个设置位在 SysTick->CTRL 中
而 SysTick_Config 的实现中是直接覆盖了 SysTick->CTRL 的值,没有使 ...

一语点醒梦中人,看错了,只关注到了 位或,以为是或过去的,哎,学艺不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