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大家看看这个控制系统的调节器

楼主(2014-07-17):
如图所示的一个电源控制系统的运算调节器,采用的二类补偿,现在电源输出纹波有些偏大(主要是工频成分),按照调节机理可以加快系统的响应速度也就是提高比例环节来抑制这个低频纹波,那么应该是减小R20还是增大R22?从中频段的增益曲线来看,减小R20和增大R22都可以提高中频段的增益,从而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但是实际上那一种会更加合理?

网友A:
减少R20会整体提高增益,但不改变增益曲线和相位曲线的形状,是最有效的提高增益的方法。但是,减少R20后也会相应提高穿越频率,这样一般会大大减少相位裕度,很可能造成系统不稳定。

增大R22会直接改善中频段增益,但不改变低频段的增益,同时不改变穿越频率。另外,增大R22会使得补偿平台向低频段移动,即相位补偿驼峰会向低频段移动,因此也会减少相位裕度。

另外,适当减少C23也会提高中低频的增益,同时不改变穿越频率附近的特性。

还有一点,改变参数对系统的影响,还要与被控制对象合起来整体看。50Hz到底落入哪个频段,也与调节器参数具体取值有直接关系。

楼主:
为什么说减小R20会提高穿越频率呢?控制系统的零点极点不是由R22 C23 C24定的么?零点极点一旦定了,穿越频率也就定下来了吧,貌似和R20没有关系哦?还是我了解有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说减小R20会提高穿越频率呢?控制系统的零点极点不是由R22 C23 C24定的么?零点极点一旦定了,穿越频 ...

穿越频率就是环路增益下降到1的频率,减少R20后,原来穿越频率处 增益就大于1,因此需要继续增大频率才能增益降到1,即穿越频率提高。

楼主:
明白,感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