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山区 防盗报警的 建议

楼主(2014-07-17):
最近  想在  室外安装 一套高分贝的 防盗报警装置,,,刚开始 以为 用热释电红外感应就行了,,,可后来知道 他不适合 室外使用的,,由于是 高分贝的 报警 所以 一定要把误报降到最低,,,已经有监控摄像头,,发现 硬盘录像机中 有 移动侦测,,但同样不适用于 室外 ,,,所以 现在 想问下 坛中的各位 高人,,有没有 可行的办法  可以与我分享,,,因为没有 经验,并且 身边有没有什么 可以参考的 东西,,,所以求助与大伙,,,还有就是,,这报警器 简易实用 为好,,,且花费 太高就失去了意义,,,在淘宝上看到 130分贝的  买的便宜的 有十多块钱,,就是  不知道 用什么 检测 方式 来检测人体好,,望 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
自己 顶一楼吧,,

网友A:
最简单用断线报警,既然是山区,那么在灌木丛布置细导线不难,成本也低

高端大气上档次就用感应电缆,埋地,一点都看不出来

其他无好办法暂时

网友B:
记得之前有人做过微波雷达的,与红外感应原理类似,不过不受光线干扰。你搜搜试试?
想降低误报率其实可以几种探测方法同时使用,当大多数探测装置检测到信号之后再报警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之前有人做过微波雷达的,与红外感应原理类似,不过不受光线干扰。你搜搜试试?
想降低误报率其实可以 ...

首先感谢您的 回答,,,雷达的话,的确跟红外差不多,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是高分贝报警,只想对人体进行感应,而且在野外,不知道安装及对工作环境是否要求苛刻,我在 衡量衡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用断线报警,既然是山区,那么在灌木丛布置细导线不难,成本也低

高端大气上档次就用感应电缆,埋地 ...

刚搜了搜 感应电缆 感觉种方法看起来不错,,但从没听说过,不知道 这种方案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注意事项或要求,,是不是 花费代价 很大?可不可以 小区域 局部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搜了搜 感应电缆 感觉种方法看起来不错,,但从没听说过,不知道 这种方案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注意事项或 ...

感应电缆有埋地的,有悬空的,有电感的,有震动的,有光线的,都比较贵,合适数十公里或者几公里范围的安防,能够准确告诉你那个位置有入侵
例如一般机场,油库就用这个,贵,一个字。

家里用,小范围,最好断线报警,鱼塘什么的,可以装几道防线,总会绊倒一条的,用那种漆包线,很便宜,淘宝上有这种主机,几十元。效果不错,特别是鱼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应电缆有埋地的,有悬空的,有电感的,有震动的,有光线的,都比较贵,合适数十公里或者几公里范围的安 ...

如果用 断线的话,,我考虑的是,得经常维护,而且人不经常在,不能及时的处理,因为是在山区,有好几个 出口,不可能 天天 围着山去接 这些 断线。。你说的那种 感应电缆 不能小范围的使用么?我是说 就截 个一米两米 能够 守住 一个进出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 断线的话,,我考虑的是,得经常维护,而且人不经常在,不能及时的处理,因为是在山区,有好几个  ...

感应电缆很贵,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A:
主机大概就3000元左右,加电缆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应电缆很贵,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不知道 您是否做过相关的 东西,,他是什么 工作原理呢,,不可能 只是 埋在 地下的两根线吧,,是否还得有 检测装置,,是不是 他的 线材很贵 所以我这种 情况 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大概就3000元左右,加电缆价格

自己有没有 DIY 的可能性,,做个简易的?是不是很复杂?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 回答,,,雷达的话,的确跟红外差不多,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是高分贝报警,只想对人体 ...

微波只对移动的导电体作出反应,红外只对移动的带热量的物体有反应,或者再加上红外激光对管(不是红色激光哦)综合之后再报警的话,误报率应该很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波只对移动的导电体作出反应,红外只对移动的带热量的物体有反应,或者再加上红外激光对管(不是红色激 ...

的确,,我现在正考虑用激光对管,等我再了解了解,这段时间就安一套试试。。。谢谢啦!

网友A:
自己DIY肯定是光幕最简单,找好透镜比较重要,透镜决定远近。

感应电缆有多种原理,例如震动或者电容,如果您是模拟电路高手应该也可以DIY出来。

微波周边界同光幕类似,一束窄波束微波,穿越导致变化,检测这个变化可以知道物体大小、速度。

网友A:
红外对射,大概400元以内一对,距离最远有200米

红外栅栏比较贵,20cm一束红外线,保护效果比红外对射好,红外对射合适墙头防盗。而红外栅栏合适空旷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对射,大概400元以内一对,距离最远有200米

红外栅栏比较贵,20cm一束红外线,保护效果比红外对射好, ...

你好,谢谢你,我已经在筹备 红外对管的 方案,,,

网友C:
周界上用的吗?  我是做周界防盗报警的。  从实际安装防护效果和工程经验上来说,建议别用红外,误报率不是一般的高,整天报警,还是在野外,小动物跑过,树叶刮过都会报警。很多周界装了红外都是断掉电源不用的,因为误报太高,烦不住。   工程上最烦的两个东西就是 红外对射和楼宇对讲了吧;楼宇对讲连线都对死活调不通。  周界上现在有一种防盗报警装置,叫电子围栏。  造价比红外稍高,比感应低很多,没有误报,没有死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周界上用的吗?  我是做周界防盗报警的。  从实际安装防护效果和工程经验上来说,建议别用红外,误报率不是 ...

首先感谢您的建议,,但因为是在山区,用围栏的形式是不可行的,全部围上代价太大,因没有围墙只围一部分意义不大,,但红外 误报率 的确是太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建议,,但因为是在山区,用围栏的形式是不可行的,全部围上代价太大,因没有围墙只围一部分 ...

没有围墙可以做落地式的,但是造价会更高一点。  电子围栏的技术方案和施工方案已经很成熟,基本上只要想围都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围墙可以做落地式的,但是造价会更高一点。  电子围栏的技术方案和施工方案已经很成熟,基本上只要想 ...

听你这么一说,落地式的电子围栏不就跟感应电缆差不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听你这么一说,落地式的电子围栏不就跟感应电缆差不多了?

造价比落地式的低;感应电缆调不好误报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造价比落地式的低;感应电缆调不好误报很高。

您好,能具体的说说埋在地下的电子围栏吗,组成,原理,都需要哪些部件构成?谢谢

网友C:
主要主城就是主机,报警主机和线缆,线缆是特制的线缆,一般的不行。其他基本没了。防雨箱等等这些就不用说了吧。
原理就是2根线缆之间形成磁场环绕,有金属或者人靠近会扰动磁场,主机检测到就报警。 如果主机技术不稳定误报自然高,灵敏度的调节做的不好,小猫小狗小动物经过都会误报,所以泄露电缆一方面是主机技术要求较高一方面就是调试了。做的不好,一天误报2000次是很正常的。

网友D(2014-08-18):
室外用太阳能红外对射比较可行!

网友E(2014-11-04):
用断线方式吧,经济实用,用哪种子弹头套来连接,可以重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