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电源问题

楼主(2014-07-17):
1,DC-DC的静态电流一般在什么范围内。
2,推荐一款DC-DC芯片,输入范围24V~48V,输出 5V或3.3V   10mA,静态电流尽可能小。

网友A:
我有一个万能测试设备

1. 一路可调电源
2. 一路可调电子负载
3. 可以输出功率
3. 多路辅助AD采样通道
4. 可以接输入或USB供电,也有自带电池。
5. 便携仪器设计。
6. 最大35V输出,1A输出
7. 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通过PC远程控制,实现和其它测试设备的集散控制

可以测试LDO,稳压管,BUCK,BOOST的恒流,恒压电路,可以用来测试LED恒流电源,以及普通电源模块

网友B:
有关DC-DC的静态电流,我有一款采用LTC3786的笔记本升压电源,输入12V空载电流实测只有不到1mA。
尽管这个与LZ要求不同,但Linear有一个低静态电流降压的LTC3890。

网友A:
我有一个电源综合测试设备:

0. 可以测试静态电流,10uA到1mA量程,或者100mA量程

上面回复时漏了说测静态电流的功能了。

网友C:
你那玩意不咋地!…;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