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 C N79E815

楼主(2014-07-18):
安装了KEIL C,但是在器件选择里没有79E815,但是79E834-79E875都有,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自己在库里面拿825作为模板,改一个815出来

网友B:
更新下最新的驱动试试,没有的话,选择相近的型号即可

楼主:
谢谢!
怎么修改呢?有没有教程的。
已经下载了最新驱动的。
另外请问下,你们的KEIL C都有815这个型号么?有的话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C:
选个相近的型号就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个相近的型号就行啊

选择855就OK了么?

网友D:
选择相近的型号即可

网友B:
官网下载的例程,选择的就是N79E855,选择这个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官网下载的例程,选择的就是N79E855,选择这个即可

正解,楼上正解

网友F:
一直都是选855的。

网友G:
楼上说的对

网友C(2014-08-28):
引用 楼主:
选择855就OK了么?

恩,选855就好了

网友H(2015-05-28):
随便选,配置一样就行了

网友:
更新下最新的驱动试试,这软件要经常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