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射频功率测量入门请教 Agilent N9320B 频谱仪、

楼主(2014-07-18):
大家好,才开始接触RF,我现在想用频谱分析仪测量设备的输出功率,不知操作方法是否正确,请指点一二,谢谢。

被测设备 5W输出的2.4G功放。
使用仪器 Agilent N9320B 频谱仪 外加10db衰减器一个。

连接方法: 功放输出→10db衰减器→Agilent N9320B

在频谱仪上读得的数据 为 22dbm

那么实际值是否是 22dbm+10db衰减=32dbm?也就是不到2W?

楼主:
通信射频这块好冷清啊,还是我问的问题太白?

网友A:
你需要确定一下频谱仪是否自身设置了衰减

网友A:
直觉上讲频谱仪显示的是功率谱密度,刚才查了一下资料结果如下:
一般的频谱仪无非是靠扫频或者FFT来获得不同频率信号的功率的,不论是其中的哪一种,都要考虑频率分辨率的问题。比如在10MHz的范围内测量,分辨率是10k,就能得到1000个频点的功率测量结果。也就是说如果你对这10MHz测量范围内的带宽为5MHz的信号感兴趣的话,是要把5MHz内的500个频点功率求和(注意要把dbm换算回来求和),才能得到你的信号功率。

是不是挺麻烦?

其实频谱仪稍微高端一点的话,就会有时域测量的功能(我手头的R&S可以测时域突发信号功率),你可以开发一下你的示波器有无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觉上讲频谱仪显示的是功率谱密度,刚才查了一下资料结果如下:
一般的频谱仪无非是靠扫频或者FFT来获得不 ...

感谢你的回复。

我的是安捷伦 N9320B

也就是说mark点上显示的值不等同于功率? 比如我测量NRF24L01的输出,它用的是GFSK,频点不是在左边就是在右边,他不可能同时左右两边的信号都有,这种情况下,还需要进行两个主峰的求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

我的是安捷伦 N9320B

这个不需要。
我刚才查资料发现昨天的理解并不准确,把今天的学习结果交流一下:
    对于功率测量的准确性,我们要关注RBW。
    分辨率带宽RBW指的是中频滤波器的3dB带宽,这个滤波器位于混频器之后。它的设置决定了功率测量的准确性、频谱的分辨率两大关键指标。
    首先,只有在RBW足够宽的时候(起码大于有用信号的3dB带宽,当然不考虑噪声时,越宽更好),在特定频率下才能把信号的功率准确测量出来,否则如果RBW小于信号带宽,那么得到的结果只是信号功率的一部分而已。
    其次,如果RBW太宽,会降低频率分辨率,使得RBW内的多个信号峰无法分辨。
    所以一般的测量方法是,先把RBW不断调宽,直到发现功率值基本保持不变为止,先得到信号的总功率;然后再往回调,直到能分辨出信号的多个频谱峰。
    我们在显示频上看到某一点的功率值P,应该就是该频率所在的RBW内的信号总功率值(至少这两者是有关联的)。

    最近做的项目也要不断用频谱仪,一起学习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

我的是安捷伦 N9320B

怎么样,按照上面的方法试过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按照上面的方法试过了么

很抱歉,现在在外面跑,没能及时按你的方法试验,实验完毕我一定马上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抱歉,现在在外面跑,没能及时按你的方法试验,实验完毕我一定马上回复。 ...

周末还加班。。辛苦:dizzy:

网友B:
先换射频功率计进行计量,那个没频点的问题,只要在规格指定的范围内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末还加班。。辛苦

我打开Channel Power 得到的结果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射频功率计进行计量,那个没频点的问题,只要在规格指定的范围内就OK ...

刚入门,目前只有一台频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