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一下忙哦,能具体的解释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4-07-18):
大家好:
      我这里有两个电路,我想知道这两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及元件参数的计算,谢谢了!
  这个电路是220V上电的,两个输出端输出电压为负电压2.2KV和正电压1.3KV,变压器匝比为10:1000,触发二极管触发电压为120V。

这个电路是DC12V上电的,两个输出端输出电压为负电压2.5KV和正电压1.5KV,变压器匝比为16:28:2800。
我想问一下,这两个电路的具体工作原理,麻烦说细化一些!另外就是关于参数的原则,升压前的振荡电路的振荡频率怎么计算?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后一图,反激式开关电源。其振荡频率与变压器设计以及负载有关,不是固定数值,输出电压也不稳定,随负载变化相当大。
前一图,220V经二极管串联大电阻和变压器一次绕组为电容充电,电容充电达到一定值后经触发二极管和变压器一次绕组放电。电容经变压器一次绕组放电时,二次绕组感应出高电压,经整流后输出。此电路输出不稳压,输出电压随负载变化很大,而且输出功率很小。该电路振荡周期大致上就是220V串联电阻整流后将电容充电到120V所需要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一图,反激式开关电源。其振荡频率与变压器设计以及负载有关,不是固定数值,输出电压也不稳定,随负载变 ...

朋友  我是菜鸟 能具体的说说么 ? 这两个电路的振荡频率怎么计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一图,反激式开关电源。其振荡频率与变压器设计以及负载有关,不是固定数值,输出电压也不稳定,随负载变 ...

我看很多网站上看到一个叫电感式三点振荡电路  和您说的反激式开关电源一样么?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呢 ?郁闷

楼主:
哎  真是的 怎么了 大家都在忙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  我是菜鸟 能具体的说说么 ? 这两个电路的振荡频率怎么计算啊?

我在2楼已经说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2楼已经说过了。

关于DC12V上电的 你看这样评价工作过程是对的么?放大到饱和阶段:上电DC12V后,通过R3为Q1提供偏置电压,三极管导通,L2上有自上而下的电流流过,由于电流处于增加趋势,因此L2感应电流自下而上,L2感应电压方向为上正下负,同名端(圆圈)为正电压,因此L1和L3感应的电压也为上正下负,此时输出端有负电压输出;L1上感应出的上正下负的电压(脉动电压)通过R1和C2(上正下负)给Q1基极供电,使基极电压Ub增加,结果使Q1三极管基极电流和集电极电流进一步增加,经过多次的上述反馈和电容充电,Q1三极管被推动到饱和状态;
饱和到截止阶段:当Q1处于饱和状态时,集电极电流达到最大值,不在增加,L1和L2感应的上正下负的电动势消失,C2不再上正下负充电,而是上正下负放电,其负端电压加在基极,使基极电压下降,Q1的发射结正向电压下降,Q1的基极电流和流过L2的集电极电流也减小,L1和L2产生上负下正的感应电动势,其负端电动势经C2上负下正充电,使基极电压下降,Q1的发射结正向电压进一步下降,Q1的基极电流和流过L2的集电极电流也进一步减小,多次正反馈后集电极电流减小到0,三极管进入截止状态;
截止到饱和阶段:当Q1处于截止状态时,集电极电流为0不在减小,L1和L2上负下正的电动势小时,C2不在上负下正充电,反而上负下正放电,其争端电压加在基极,使基极电压增加,Q1的发射结正向电压增大,Q1的基极电流和流过L2的集电极电流也随之增加,L1和L2因此产生上正下负的感应电动势,其正端经C2上正下负充电加到基极,使基极电压进一步增加,Q1的发射结正向电压进一步增加,Q1的基极电流和流过L2的集电极电流也进一步增加,多次正反馈后,集电极电流增加到最大,又使Q1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
截止到饱和循环阶段:综上所述,Q1三极管在截止状态和饱和状态之间循环形成振荡。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于DC12V上电的 你看这样评价工作过程是对的么?放大到饱和阶段:上电DC12V后,通过R3为Q1提供偏置电压 ...

AC220V  这样评价工作过程 对么?  在P4和P5之间加AC220V电,分周期分析:当N→L时,电流经过T1初级、C1、 D1、 R2、 R1回到L,这样T1初级线圈电流为增加趋势,因此感应电流方向为由上至下,因此感应电压为上负下正,因此T1次级感应电压为上正下负,正电压输出。当C1充电可使VD导通时正好进入L→N周期,由L侧的进电被二极管D1截止,电容C1左负右正对电感和VD放电,因此T1初级绕组电流减小,感应电流方向由下至上,因此感应电压为上正下负,因此T1瓷器感应电压为上负下正,负电压输出。 次级经过倍压电路 使负电压的输出比正电压要高,但是由于电容的放电时间要小于充电时间,因此负电压电压值不会高于正电压两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AC220V  这样评价工作过程 对么?  在P4和P5之间加AC220V电,分周期分析:当N→L时,电流经过T1初级、C1 ...

首帖图中标注字迹不清,不知道各元件数值。

“当N→L时,电流经过T1初级……正电压输出”
通常此电路变压器初级电感相当小,电容充电时的电流增加速度并不能使变压器产生多大电压(可以忽略)。

“当C1充电可使VD导通时正好进入L→N周期”
哪有那么巧,电容刚好充电到可以使VD导通,刚好VD导通时,进入下半个周期?元件一点误差也没有?
220V50Hz交流正半周期电容充电,若在此半个周期内电容两端电压上升到可以使VD导通,那么电容经变压器和VD放电,此电流增加速度很快,变压器次级感应电压经整流输出。电容放电后若重新充电,在市电的这半个周期内两端电压又上升到使VD触发导通,则在这半个周期内可以产生第二次放电。但是否可以第二次VD触发导通,看两支电阻和一支电容的数值以及VD触发电压值。
220V50Hz负半周期,电容不会被充电,该电路不可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帖图中标注字迹不清,不知道各元件数值。

“当N→L时,电流经过T1初级……正电压输出”

元件中R1和R2均为120K  C1为104/250V VD的触发电压是120V,变压器的匝比为28:2600,电感量为10UH:46mH,
像你这么说 什么时候产生的负高压 什么时候产生的正高压呢?
斑竹  另外一个 DC12V的 这样的工作过程是不是正确呢

网友B:
变压器左边都是振荡器,上图为双向二极管振荡器,双向二极管有负阻效应,可以形成振荡,下图是变压器反馈自激式振荡器,都是把直流变换为交流,变压器右边为整流滤波,获得不同直流电压

网友B:
我这里有个把5V升压到300v的电路供你参考,变压器20:20: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