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增益分段折线的电路结构

楼主(2014-07-18):
最近在做一个双极性输出的控制电路,零点附近的增益需要大一点,想了两个=个方案,很难解决增益过渡点跳变的问题,只好来坛子上向大牛求教?

网友A:
折线换成曲线行不行?

网友B:
没说清楚,增益过渡点跳变的问题指的是什么?
最好画两个图,1个是想要的形状,一个是现在实际得到的。

单单看这个图形形状,是很容易综合出来的。

网友A:
是不是想要这个样子?

楼主:
上面画出的是需要的传输特性曲线,实际电路仿真的结果是在增益变换点出现了跳变,不连续了。上面网友说若是原点附近的那段增益斜线做成非线性也是可以的。

网友B:
不要用二极管整形,太麻烦了。
一个运放+几个电阻就行了,效果很理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二极管整形,太麻烦了。
一个运放+几个电阻就行了,效果很理想的。

你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

俺事先已经研究过了,对于v-i面三条直线综合问题,根据各条直线的斜率,以及两个转折点的坐标,一共有10种可能情形,理论上1OP+7R可以综合出这所有可能情况。
楼主可能已经解决了,半天没来了,所以俺也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俺事先已经研究过了,对于v-i面三条直线综合问题,根据各条直线的斜率,以及两个转折点的坐标,一共有10 ...

"俺事先已经研究过了,对于v-i面三条直线综合问题,根据各条直线的斜率,以及两个转折点的坐标,一共有10种可能情形,理论上1OP+7R可以综合出这所有可能情况。
楼主可能已经解决了,半天没来了,所以俺也撤。
"

既然已经“研究”过了,那就拿出来现一下眼吧!否则是否显得那么滴特小气啊?

上次让你充20你舍不得,害得俺们啥都没看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网友F:
4楼给出了思路,10楼给出了通用解,但貌似可以去掉一个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想要这个样子?

你是什么软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是什么软件

无论是哪个仿真软件都可以仿这个电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无论是哪个仿真软件都可以仿这个电路。

你的水平连qlbwang都不如,至少,qlb还会随手鲜花。

你连个电路都不会画,还在这里,胡言乱语,你不害臊吗?

坛里象maychang这样的高手为数不少,不管是技术还是人品都受人尊敬。而你这样的有N个马甲却屡被封又到处乱喷dashi的只有一个——技术和人品极差!

maychang -10

网友G:
这sb 给我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是什么软件

EWB,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两天没上网,没有及时回复帖子。对于我发帖提出的问题,难点就在增益平滑过渡的问题上。一些网友给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都需要去仿真,进一步验证。请教一个老同事,他给出了一个解决思路:输入信号经两个运放器放大电路,这两个信号最后进行求和运算作为输出。两个运放电路中一个增益比较大,另外一个相对小一些。由于手头没有EDA工具,仅把思路画出来。

这个太麻烦而且因速度问题反而衔接不一定好。10楼的方法就很好,可以实现增益平滑过渡

网友A:
这样也可以,但是你不觉得麻烦吗?楼上几个给出的电路那么简单,你怎么不试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两天没上网,没有及时回复帖子。对于我发帖提出的问题,难点就在增益平滑过渡的问题上。一些网 ...

太麻烦了。

网友E:
给个同相的仿真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