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在并联电路中发光晶片存在亮暗不一的现象

楼主(2014-07-18):
我公司生产一款双八字数码管LED,用的都是两个同款芯片,使用芯片是CL-CAL0108; 电流都是20mA  ,在一个并联电路中,其中一个发光很暗,我在制造过程中发现很多这样的现象,也知道并联线路这个弊端问题,想了解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管控这个不良现象,坐等大神回复?
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么

网友A:
应该是芯片特性的一致性不好造成。灯两端的电压完全相同,但流入的电流不同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芯片特性的一致性不好造成。灯两端的电压完全相同,但流入的电流不同造成。 ...

:handshake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