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我的PIC工程可以debug,不可以烧录,跪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4-07-18):
我用的是PIC16F1937, debug可以跑得通, 烧录完第一次也可以跑,可是重新上电就不动了, 放了几盏LED查原因, 发现程序卡在了I2C通讯那里,好奇怪, debug的时候全速跑,单步运行都是没问题的.

void Send_I2C_StartBit(void)
{
    PIE1bits.SSPIE = 1;
    INTCONbits.GIE = 0;
    PIR1bits.SSPIF = 0;        // clear SSP interrupte bit CCP1IF
    SSPCON2bits.SEN = 1;        // send start  bit
    SV2_On();                              //灯2亮了
    while(!PIR1bits.SSPIF);               //卡在这里,
    SV3_On();                           // 灯3没亮
  PIR1bits.SSPIF = 0;
    INTCONbits.GIE = 1;
}
下面是我的配置字
__CONFIG(FOSC_INTOSC & WDTE_OFF & PWRTE_OFF & MCLRE_ON & CP_OFF & CPD_ON & BOREN_ON & CLKOUTEN_OFF & IESO_ON & FCMEN_ON);__CONFIG(WRT_OFF & VCAPEN_OFF & PLLEN_OFF & STVREN_ON & BORV_HI & LVP_OFF);

网友:
把你的那一堆中断操作放在初始化中

网友A:
是不是需要发几个停止位?好释放SDA线。

网友B:
那就查下IIC有没有发出去东西呗,看看是不是发射被挂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