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8读写I2C问题

楼主(2014-07-18):
通过I2C给TVP5154发送数据,I2C中断向量寄存器开始是Transmit-data-ready interrupt,第二次就成为No-acknowledgment interrupt导致错误,意味着TVP5154没应答了?怎么确定或解决呢?

楼主:
Transmit-data-ready interrupt表明数据已经移出SDA管脚了

网友A:
数据移出SDA管脚   但是没有ACK应答    不只是你的配置问题还是TVP5154这边的问题
能不能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