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覆铜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个protel99se覆铜问题。

就是我在覆铜的时候,比如都是NET1网络,元器件的焊盘都是浮雕的,  我自己手动加的过孔都是直连的。这是为什么?
覆铜怎么连KEEPOUT也一起覆了。
我在规则里也设置了整版--浮雕型,但是覆铜还是不行,非元器件的NET1网络过孔都是直连,就是我自己加的过孔都是直连,这玩意怎么破,弄了半天规则还是不行。  请教了。

网友A(2014-07-18):
不明觉厉

楼主:
坐等大神致命一击。

网友B:
铺铜没这么麻烦的,你选择连接地或者其他什么网络,直接在top或者bottom铺就行了

网友C:
敷铜没那么纠结吧-0-

网友D:
99 中 一般只有插件焊盘在铺铜的时候打十字
过孔 基本没必要设置十字。

网友D:
你要非得过孔也十字
那就不要放过孔 放焊盘代替过孔
99中 过孔和焊盘 一般不太讲究 制版的时候最后注明下 过孔盖不盖油。
过孔十字 真没必要折腾为十字。

网友E:
覆铜怎么连KEEPOUT也一起覆了?      覆铜是不会连接 KEEPOUT 的, 你图上的情况是没有清除死铜造成的.
覆铜对于 VIA 和 PAD 是不同处理的, 不过如果楼主非要更改这类模式, 可以将 VIA 互转换为 PAD, 好在 99SE 直接有互转功能, 转换非常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非得过孔也十字
那就不要放过孔 放焊盘代替过孔
99中 过孔和焊盘 一般不太讲究 制版的时候最后注明下  ...

明白,制版的时候  PAD不盖油,VIA盖油,我一般也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覆铜怎么连KEEPOUT也一起覆了?      覆铜是不会连接 KEEPOUT 的, 你图上的情况是没有清除死铜造成的.
覆铜 ...

可是我覆铜的时候  就是把KRRPOUT覆盖了,死铜我肯定清过了,不明白ing。

网友F:
禁止布线层不是铺铜的,禁止布线层就是禁止布线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