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58这么用行么?输出有问题。

楼主(2014-07-18):
(图片)

楼主:
当单片机监测到-5V-1的电压异常时,其实输入运放的-5V 是正常的,运放输出变为0左右了。

但是把-5V的电源断电重新上电,单片机监测出来的又是正常了。。。。

网友A:
尽量不要这么设计,LM358负输入瞬间的输入电压可能太低,导致芯片异常。

网友B:
LM358不应该这样用。
LM358用单电源,出现楼主这种现像完全正常。
有负电源不用,运放偏要用单电源,不知道楼主怎么想的。

网友A:
补充一下,有些电路分析理论貌似正常。
实际电路偶尔异常,就是没有考虑周到了。
这个电路,故障也许和上电顺序有关。

网友C:
负电源呀。而且轨对轨输入吗。。。2图正常用的正负吗

网友D:
输入端加个M级电阻

网友E:
改成双电源运放吧;
即使用轨对轨的运放,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的轨对轨;

网友F:
这种现象称为闩锁现象,当输入超过运放的“输入轨”时,输出反转到达最顶,
LM358有闩锁,LMV358久没有闩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