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线路输入二极管和电容作用

楼主(2014-07-18):
线路如下,红圈部分不是很明白作用,看起来像RCD网络,但又不像

输入12V直流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个吸收电路,但是感觉图好像没抄全

楼主:
全了啊...电源升压部分就这些

网友B:
后面是感性负载,续流的吧;

网友C:
记得3843启动电压不止12伏,记错了吗?

3843启动电压9V。

网友D:
是解善开关管工作特性的。可以理解为“吸收回路”…
因供电压低、用不了我们常见的电路形式…
要理解电路原理、不要追求形式…

网友E:
后级都用IRF640了。这D211用IN4148能行吗?D214和R217确定没抄错型号吗?

网友A:
当开关管V200关闭后,电流回路没有了,所以感觉电路好像不完整

楼主:
现在这个电路能升到120V,但是输出的上升时间非常慢,
大约要经历30秒才能升到120V
我估计没有RCD吸收回路导致,会加上RCD看下

网友F:
二极管的作用是续流,电容作用是储能,降低输入端的电源阻抗;

网友G:
好多高手  学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