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仿真问题

楼主(2014-07-18):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9358469/QQ/WinTemp/RichOle/C~NG]_WXKDIK[UCP6O87TJ4.jpg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9358469/QQ/WinTemp/RichOle/ZJ%7D%60NIJB2_QBM7UPS[YJZHB.jpg
仿真器用的:USB型MSP430,LSD-FET430UIF
IAR版本为4.20.1

网友A:
你把msp430仿真的串口号改小一点,改成COM1,然后重新打开开发软件试试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msp430仿真的串口号改小一点,改成COM1,然后重新打开开发软件试试

换了台计算机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台计算机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开发软件没找到正确的串口

网友C:
串口太大了。、、、、换个串口

楼主:
谢谢您回复,换了台计算机串口号依然是15,但是能正常下载。具体什么原因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软件没找到正确的串口

谢谢版主回复,其他串口都显示正在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其他串口都显示正在使用

把其他串口哦i号改大点,这个串口就可以该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