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内置RAM核读写

楼主(2014-07-18):
请教一下,我用的16位,FPGA内置RAM的DATAIN跟DATAOUT是分开的,也就是一共32个引脚,有没有并到一起的总线形式,而不是输入与输出数据线是分开的?

网友A:
内核直接写地址就行的

网友A:
没有说的这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的这么麻烦的

内核直接写地址是什么意思?写地址与读地址也是分开的,INPUT跟OUTPUT是分开的,能不能用成INOUT型的?

楼主:
地址线并到一起了,输入输出数据线是不是还是不能并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Zpf1GLOb9y2sEVduCsO_x5kUr6XA3YXamlgjnMot-ZZos--velyq_PdLYc3QfQ_a3ErG ...

地址线并到一起了,输入输出数据线是不是还是不能并到一起???

网友A:
没有这么做的 ,不知道楼主遇到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么做的 ,不知道楼主遇到什么问题了?

主要占用FPGA引脚太多~其实也不是大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占用FPGA引脚太多~其实也不是大问题~

你是做sopc?

楼主:
差不多吧,反正就是DSP加FPGA双核处理器实现一个控制系统,有很多控制模块,所以希望尽量少占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做sopc?

差不多吧,反正就是DSP加FPGA双核处理器实现一个控制系统,有很多控制模块,所以希望尽量少占资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占用FPGA引脚太多~其实也不是大问题~

简单双口RAM读写时序是很好控制的,如果你改成单口RAM后,地址线会合并,控制复杂且做不到你想要的数据线合并。
建议你用简单双口RAM,读、写数据地址都独立,然后再写一段代码把数据合并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DRAM

可不可以把输入数据线和输出数据线直接接到一起?输入的时候输出数据线是高阻态,输出的时候输入数据线是高阻态,互不影响,应该不用再编什么外部程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