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施乐C2255打印机墨粉筒上的芯片模块问题

楼主(2014-07-18):
如图,富士施乐C2255打印机上的芯片我知道是RFID芯片,但有几点未解。
1、RFID芯片 墨粉筒设计在一起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根据打印识别墨粉筒的类别?
2、画圈的四个焊盘是什么作用?上面除了焊盘什么元器件也没有。
3、我想测这四个焊盘的波形,用锡焊接了四根线并不小心把另外一半的铜箔也用锡给盖住了,此后打印机不能识别墨粉筒,请问是这个原因吗?怎么才能解决呢?
希望知道的人回答一下。

网友A:
不会是画了个RFID的感应线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画了个RFID的感应线圈吧?

不是,我做的标记而已。

楼主:
有谁知道施乐C2255芯片四个铜箔各对应什么脚位?这块芯片是监测墨粉盒墨粉含量和识别原装配件的,我猜监测墨粉就是保存机器墨粉数据,所要一个很小的存储器,比如AT24C02,也就是I2C总线。而识别原装配件就要用到加密芯片,比如DS2432,也就是1-WIRE总线。那么那四个铜箔就确定三个了,还有一个不是接地就是电源。我用逻辑分析仪测了几天,都不能确定以上的猜测。不知有知道的大神没有?

网友B:
切断电源后再拆装粪桶,那个计数器就不会偷偷记录你的拆装次数了,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断电源后再拆装粪桶,那个计数器就不会偷偷记录你的拆装次数了,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 ...

老兄,答非所问呀!

网友B:
这是双面板,拆下来看看背面有些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双面板,拆下来看看背面有些什么

一个电容,一个电阻,还有一个三极管和一个被黑色东西包起来的芯片,因为不知道是什么芯片,所以我不能确定总线类型。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个电容,一个电阻,还有一个三极管和一个被黑色东西包起来的芯片,因为不知道是什么芯片,所以我不能确 ...

芯片正面图。

楼主:
特来更正,免得以后误导别人。富士施乐C2255墨粉筒上的芯片不是什么RFID芯片,也没有AT24C02H或DA2432之类的芯片,里面的芯片是STM32T芯片,这块芯片的功能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