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个protel99se覆铜问题。

就是我在覆铜的时候,比如都是NET1网络,元器件的焊盘都是浮雕的,  我自己手动加的过孔都是直连的。这是为什么?
覆铜怎么连KEEPOUT也一起覆了。

我在规则里也设置了整版--浮雕型,但是覆铜还是不行,非元器件的NET1网络过孔都是直连,就是我自己加的过孔都是直连,这玩意怎么破,弄了半天规则还是不行。  请教了。

网友A(2014-07-18):
在design--》rule--》maunfactring--》rule attributes中连接方式改为direct connect。

建议焊盘不要直接连接到地,手工焊接的时候散热快,不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esign--》rule--》maunfactring--》rule attributes中连接方式改为direct connect。

建议焊盘不要直接 ...

不对吧,直连就是像第一张图的下面那个过孔一样了。  我的问题是过孔也要像上面那个孔一样的浮雕型的。
我要的是浮雕型的连接。 后加的过孔也要是浮雕型的,不是直连的。

网友B:
根据PROTEL99SE的规则默认值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PROTEL99SE的规则默认值就是这样

大ye神,好像不对啊。  我以前画过一个板子,添加的过孔 覆铜时 都是浮雕的,有图。这次不行了。

而且这次为毛我的Keepout层画的圈圈都被覆铜了???

网友C:
过孔不焊元件,直连比梅花好。

Keepout内的覆铜,设置为死铜就好;但第二张图,右上角那个穿越Keepout线的圈圈是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孔不焊元件,直连比梅花好。

Keepout内的覆铜,设置为死铜就好;但第二张图,右上角那个穿越Keepout线的 ...

这个线圈是我在覆铜时把Keepout层那个定位孔也覆盖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能穿过Keepout层覆铜。  那个圈就是在覆铜时自动加上去的。  “为毛”正是我求解的问题,从来没见过。

网友D:
设置里,几个钩钩都试下就明白了;

网友E:
规则里面一个个点进去看看。具体的忘了。好久没用99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里,几个钩钩都试下就明白了;

覆铜设置里的勾我还是明白意思的,  版主能说清楚一点吗?

网友F:
这是两类东西  一个属于焊盘   一个属于过孔
各自都有自己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两类东西  一个属于焊盘   一个属于过孔
各自都有自己的设置

靠,我怎么就忘了这茬了。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