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C8T6 RTC供电管脚是哪个?

楼主(2014-07-18):
看了资料,第一脚就是供电管脚,没有特别注明哪个是电池供电的,那如果整块板子断电了怎么保证RTC一直工作?

楼主:
看了CUBEMX显示应该就是第一脚接电池的

网友A:
看资料没有VBAT脚:

楼主:
不知道用到RTC功能的兄弟们都怎么处理断电的问题的?

楼主:
手册上看是电源脚,但STM32F030C8T6里是VBAT脚,难道没有人用过这个030的RTC功能?

网友B:
记得 STM32F030  RTC 不支持后备电池

网友B:
你看下 STM32F030 的框图就知道了

网友C:
RTC,用后备电池的,没用过,但如果不跑日历或记时,这个功能也没什么大用途

网友D(2014-11-2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准备用这个 但要用到RTC

网友D:
ST给回复了

Resolution Summary:
SOLUTION PROPOSED BY SUPPORTER - 1/12/2014  06:08:28 :
Dear XX,

It is true that STM32F030 RTC power supply is connect with VDD, do not have separate power, so if you connect battery to VDD, parts of digital circuit will use this battery power, and need to fine tune your code to get min power consumption to prolong the BAT energy.

Otherwise, use extern RTC chip, or change to another STM32 MCU with separate BAT supply.

网友E(2015-08-07):
我去,被技术支持害惨了,项目做到最后才发现030没有VBAT;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去,被技术支持害惨了,项目做到最后才发现030没有VBAT;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办法??? ...

只能换有电池供电脚的或者加个外置时钟芯片了

网友F:
这个问题应该在前期发现的,难道前期不画原理图吗?

网友G(2016-01-13):
好久的贴了,楼主问题解决了?

网友H(2017-08-07):
代理兆易创新(GD)32-bit ARM架构,Cortex-M3、M4内核MCU,可提供技术支持等服务;
GD32F130系列 M3内核与STM32F030/051系列,硬件pin to pin兼容;烧录器、寄存器、开发环境完全兼容;
欢迎来电咨询探讨,邱先生 电话:136 8955 5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