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VC+SD卡仿真U盘,PC无法格式化,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4-07-18):
STM32F107VC+SD卡仿真U盘,PC无法格式化,求大神帮忙!电脑上可以显示盘符,但是无法完成格式化!我用的是神舟开发板

网友A:
感觉问题应该出在sd卡驱动代码上,检查一下相关sd卡代码,读写,初始化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问题应该出在sd卡驱动代码上,检查一下相关sd卡代码,读写,初始化等!~ ...

我这是别人那边载的例程,他原本SD卡是用SPI3,我把它改到SPI1来,卡的信息好像也可以读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是别人那边载的例程,他原本SD卡是用SPI3,我把它改到SPI1来,卡的信息好像也可以读出来 ...

  SPI_InitStruct->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truct->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SPI_NSS = SPI_NSS_Hard;
  SPI_InitStruct->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SPI_InitStruct->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SPI_CRCPolynomial = 7;
原本他是这样设置的,我把他该成这样了
SPI_InitStruct->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truct->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SPI_InitStruct->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SPI_CRCPolynomial = 7;
其它地方还需要再改什么吗

网友B:
这个不会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SPI_InitStruct->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SPI_Mode = SP ...

暂时木有时间帮你走查代码,一个小小的建议是写个调试函数先读写一下sd卡,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木有时间帮你走查代码,一个小小的建议是写个调试函数先读写一下sd卡,看看是否正常~ ...

那你Q多少,我想在Q上咨询下你,万分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木有时间帮你走查代码,一个小小的建议是写个调试函数先读写一下sd卡,看看是否正常~ ...

我弄了调用函数调用它,发现自己在主函数里面可以调用多字节读写函数,但是他自己进行调用读写的时候,会出现SD卡反馈失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弄了调用函数调用它,发现自己在主函数里面可以调用多字节读写函数,但是他自己进行调用读写的时候,会 ...

什么叫自己调用读写的时候。。。可以跟一下代码看看原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