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的IO口的复用问题

楼主(2014-07-18):
想将STM8S的PB4,PB5设置为I2C的功能,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A:
应该只要把相应的管脚设置成开漏输出就可以的样子,我试过,这样可以输出,但是输入没成功,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B:
应该有专门介绍这个的吧,楼主好好看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专门介绍这个的吧,楼主好好看看资料。

资料是看了,但是真没找到这一块,只说需要设置,却没说怎么设置

网友C:
是不是选项字节里面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只要把相应的管脚设置成开漏输出就可以的样子,我试过,这样可以输出,但是输入没成功,楼主可以试试 ...

数据手册上说,PB4和PB5是真正的开漏输出引脚,所以引脚的输出模式的选择没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