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蜂咛器声音很小,像蚊子一样

楼主(2014-07-18):
#include<reg52.h>
sbit Beep=  P1^5 ;
int a;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void main()
{
          while(1)
        {
        a=60000;
        Beep= 1;
        while(a--);
        a=60000;
        Beep= 0;
        while(a--);

        }
}

#include <reg52.h>
sbit Beep =  P1^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void main()
{
        Beep= 1;
        Delay(5);
        Beep= 0;
        Delay(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第一个程序声音很小,第二个声音就正常,为什么呢?有什么区别?

楼主:
新手啊,刚买的HC6800开发板

网友A:
第一个反转的速度太慢,第二个快,所以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反转的速度太慢,第二个快,所以响

我把a值调小,只是响的频率快了,但声音还是很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反转的速度太慢,第二个快,所以响

可以了,我把A值改到50

网友B:
你的晶振取多大,用软件模拟下看看延时时间多少,频率太低或太高都不行,超过音频的范围人耳是听不到的

网友C:
先搞清楚你驱动的是有源蜂鸣器还是无源的,无源的要送震荡信号,有源的是送电源,另外软件延时的时间长度要实际测试,时间断了蜂鸣器根本来不及叫出声音。
一般来说开发板上都是有源蜂鸣器,驱动时间50mS以下,就不是很听得清了。

网友D:
楼上版主正解,弄清有源无源才是关键,知道有源无源一个蜂鸣器还怕它叫不大声?

网友E:
无源蜂鸣器的响度与频率有关的,一般是2K的频率

网友F:
我一般都用的PWM波控制的

网友G:
看蜂鸣器规格,驱动电流、有源无源、最佳频率、、、、、、、

网友G:
引用 网友G:
看蜂鸣器规格,驱动电流、有源无源、最佳频率、、、、、、、

还有驱动波形

网友H:
楼上说的对,楼主int a的值达不到60000,uint a 才能

网友I:
int a = 60000;while(a--)...;
应该可以的,while中不会判断符号,只会判断是不是0;这就是补码负数的好处之一了;
出现赋值符号处,应该有些警告

网友J:
确定是无源蜂鸣器,控制方式不一样!
查一下振荡频率,太高了声音会变小!
增加一下驱动电流!

网友K:
频率,驱动电流。你看下这俩~

网友L:
谐振频率不合适

网友M:
直接加电,能响的蜂鸣器是有源的,不响的是无源的,坏的除外.

网友N:
把上面的标签贴纸揭开

网友O:
不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