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关于定时器捕获事件(CC1)触发ADC问题

楼主(2014-07-18):
本来是用EXTI11事件来触发ADC转换的,但是有杂波干扰,使AD转换不稳定。所以就想到使用STM32上的定时器通道的数字滤波。用STM32的TIM1的数字滤波器来滤去输入触发信号的杂波,结果TIM1的捕获触发一直不能触发ADC,让我十分郁闷!就想问问STM32是否可以直接由TIM1的捕获上升沿后就产生CC1事件去触发ADC?这中间有哪些必要的设置步骤?忘给位大神教我。。。

网友A:
想问问STM32是否可以直接由TIM1的捕获上升沿后就产生CC1事件去触发ADC?   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B:
论坛 刚刚有个帖子就是 TIM+ADC+DMA 就是用的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