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看到这种电路但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求解答,感谢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7-18):
光耦三极管那一侧连接的是增量型PLC编码器,Z为编码器的一路出,+E4=24V,一直没搞清楚这5个1K的电阻的作用,还有那个470P的电容,有谁能解答,不甚感激

网友A:
改成这个功能相同、简洁可靠。R1限制流过LED的电流。同时R1、C1构成低通滤波,滤除信号尖峰、过冲。LED并联电阻没必要。

网友B:
滤波(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波(抗干扰)

也知道是滤波抗干扰,超级版主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这个功能相同、简洁可靠。R1限制流过LED的电流。同时R1、C1构成低通滤波,滤除信号尖峰、过冲。LED并 ...

感谢详细的回复,根据你的电路说RC构成低通滤波,是不是应该放到C1和LED之间更好?
能否也顺便解释一下我所提出问题的回答:)

网友C:
要4个限流电阻是为了分散功耗.24V电压下.4.3K的电阻将有133mw的功耗,一个电阻会很烫

网友A(点评):
这个可以理解。

网友C:
LED并联电阻是为了增加一个最小启动门限电压.
把LED换成一个7mA的恒流源,就可以算出门限电压,

网友A(点评):
最小启动门限电压是什么?有什么用?反过来说不用LED并联电阻会有什么不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并联电阻是为了增加一个最小启动门限电压.
把LED换成一个7mA的恒流源,就可以算出门限电压, ...

我觉得LED的启动电压是固定的,约1.2V左右,那么你说的最小门限启动电压指的是什么呢,谢谢了
还有那个电容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能说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