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压力检测

楼主(2014-07-18):
要实现对一块20*20cm区域的检测,看是否有物品存放在这个区域。初步的想法是通过压力传感器来检测是否有放东西,但是没找到合适的传感器,我能找到的压力传感器都要经过机械加工才能满足要求。想问问大家,是否有这样的传感器,能检测出是否有重物,对重量不做要求。且面积在20*20cm左右。

网友A:
多谢你们,既然这样,名称改来改去,不如删帖。

网友B(点评):
力敏电阻

网友C(点评):
这种场合用的不是压电陶瓷,而是"应变片"

网友D:
加一个红外收发

网友E:
有一种贴片的,贴两片即可。找一下,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将压力转换成电信号检测,应该是压电材料如压敏电阻。

以前申请的项目,当时还不太了解。就用过一个压力传感器就写上去了。其实压敏电阻感觉上会好很多。由于主要的机械结构已经做出来了,如果用压敏电阻的话,还要加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种贴片的,贴两片即可。找一下,有的。

箱子的空间有20*20cm,贴片的是mm级别的。买多片也在价格上接受不起。

网友E:
称里面用的也不复杂。用三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将压力转换成电信号检测,应该是压电材料如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起保护钳压作用,不是这样用的吧

网友A(点评):
有一种充电设备,蓄电池充电时,将压敏电阻置于出气孔,监测气压大小判别充电程度,与电压、温度三种方法同时监测充电。

网友G:
用称重传感器,再做一个信号放大,放大的信号再和一个基准信号比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称重传感器,再做一个信号放大,放大的信号再和一个基准信号比较就好了 ...

挺棒的方案,比较器。

网友H:
直接买个人体秤,秤盘都有了,取出里面的已经放大的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直接买个人体秤,秤盘都有了,取出里面的已经放大的信号

东西放在称盘里。什么都不要做。

网友I:
检测有没有物体,红外,超声波,激光,CCD检测等都可以啊

网友J:
检测什么物件?用电子称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将压力转换成电信号检测,应该是压电材料如压敏电阻。

你说的那种不叫压敏电阻,压敏电阻指电阻根据电压而变化的器件,是防大电压冲击起保护作用的,压力传感器还差不多

网友A(点评):
多谢,那么就改为压力传感器。

网友K:
用开关不行吗?
再就是拆个键盘,用薄膜做开关就好了,配个适当的弹簧调整好起效压力

网友L:
用应变片做形变传感器,后面接放大电路

网友M:
可提供同时输出电压与电流的压力变送器方案!
代理优势性价比仪表放大器IC,规格书 百度搜 CLC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