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处理问题

楼主(2014-07-18):
现在用单片机处理一程序,将5V分为6个档位,0~0.82V为1档,0.82~1.64V为2档,1.64~2.46V为3档,2.46~3.28V为4档,3.28~4.1V为5档,4.1~5V为6档。现在想通过AD采集来判断档位,但是档位如果打在分界线如0.82V处,如果电压抖动,就会在1档和2档之间跳动,这是不允许的,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A:
差动比较就可以了

也就是回滞比较

网友B:
PWM 来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动比较就可以了

也就是回滞比较

可不可以说的详细点,我现在比如AD采集的电压为0.81V,那儿就转去1档执行相应程序,但是电压波动一下又变成2档,转去2档执行相应程序,这样就会不停切换档位。现在想做的是如何让档位不跳动,在分界线锁定1档或是2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说的详细点,我现在比如AD采集的电压为0.81V,那儿就转去1档执行相应程序,但是电压波动一下又变 ...

比如:

A=0.82+0.05
B=0.82-0.05

大于A=量程1
小于B=量程0

在AB之间保持先前量程(可能是0,也可能是1)

网友A:
可以根据需要修改差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根据需要修改差动量

你说的这个我想过,在AB之间保持先前量程,可以想象,如果先前是5档,切换到AB之间,那也保持5档不变么?这样貌似不合理,此时档位必须是1档或是2档,不可以保持不变的

网友C:
那就不要让电压波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我想过,在AB之间保持先前量程,可以想象,如果先前是5档,切换到AB之间,那也保持5档不变么? ...

1档2档有AB之间,4档5档有另一个AB之间
此AB之间非彼AB之间

网友A:
这就是用软件实现斯密特触发器而已

网友E:
可以这样判断:
   static u8  result = 0;
   if (voltage>= 4.15)  result =  6;
   else if(voltage >= 4.05)
   {
        if(result<5) result = 5;
        if(result >6) result = 6;
    }
   else if(voltage >= 3.33)  result = 5;
   else if(voltage >= 3.23)
   {
         if(result<4) result = 4;
         if(result >5) result = 5;
    }
   ........
   else if(voltage >=0.87) result = 2;
   else if(voltage >= 0.77)
  {
        if(result >2)  result = 2;
        if(result <1)  result = 1;
  }
  else result = 1;

网友F:
如果单片查AD是12位的话,你10毫伏的分辨率,完全可以做到不跳动
0.81V就是0.81V,不会跳到0.82V
这个我是做过的
在数码管上显示电压,不会有跳动

不会有跳动,就很容易判断档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可以这样判断:
   static u8  result = 0;
   if (voltage>= 4.15)  result =  6;

你这想法明显不行,自己取个临界电压算算就知道了

网友G:
还是采用高分辨率的采样芯片吧,你这个还是比较蛋疼的,软件处理可以以第一次采样数值作为基准比较,后边的检测参考第一次的档位,或者加个滤波吧

网友H:
这个就是回差的处理,任何高精度ADC都会有中间值,不处理都会有抖动导致的频繁切换。
这是位式控制的最基本原理,搞清楚了原理,就会明白各种状态下,都不会乱跳。
程序还得**上次的档位,这样就不会抖动输出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我想过,在AB之间保持先前量程,可以想象,如果先前是5档,切换到AB之间,那也保持5档不变么? ...

判断电压是不是在AB之间,然后在1档,2档之间随便选个赋值

网友J:
可以采用多次比较+电容滤波+差值计算=一ing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J:
也就是说用软件滤波+硬件滤波+差值比较

网友K:
AD采样误差几十mv很正常。。。这时候就是软件出来,容许误差。然后档位限定,非无极调档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这想法明显不行,自己取个临界电压算算就知道了

我取电压0.76,根据计算,进入 else result = 1;因此档位为1。
第二次得到跳动电压0.77,根据计算,进入
else if(voltage >= 0.77)
  {
        if(result >2)  result = 2;
        if(result <1)  result = 1;
  }
因为上次result为1, 所以这次即不符合if(result >2),也不符合if(result <1) ,那么结果没有重新赋值,还是上次的result值,那么档位仍然为1。

调动电压为0.87,进入 else if(voltage >=0.87),所以档位为2.
然后电压跳动为0.86,进入
  else if(voltage >= 0.77)
  {
        if(result >2)  result = 2;
        if(result <1)  result = 1;
  }
因为上次result值为2,所以result也没有得新赋值,仍然为2.

我不知道你用哪个电压值算出明显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取电压0.76,根据计算,进入 else result = 1;因此档位为1。
第二次得到跳动电压0.77,根据计算,进入
...

你看清楚露珠需要的是什么,露珠的分界是什么,比如1、2档分界0.82,0.82及0.82以上归于2档,不管几次采样,你这差动值太大,0.82-0.87之间的处理的正确?即便不跳变你采样三次以上算算,程序有bug,我上边也回复过了露珠了采用高分辨率AD芯片,稳定输入,软件采用第一次档位做基准比较处理,增加滤波

网友L:
用类似按键消抖的程序试下呢!

网友E:
差动值大小可以根据根据楼主测得的跳动值来修改就行,如果楼主硬件做得好,那么也可以取0.81999和0.82001这样的值啊。
我们都是给楼主提供参考而已,用更好的硬件当然可以更好地解决问题,如果楼主可以推倒方案重新设计,那就按楼上的去做就行了。
无论怎么做,滤波都是必需的,在检测时滤波(连续多次检测,平均或中值等滤波后得到一个电压值),在处理时滤波,与上次值比较处理等。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差动值大小可以根据根据楼主测得的跳动值来修改就行,如果楼主硬件做得好,那么也可以取0.81999和0.82001这 ...

不就一个ADC的按键,人家一般用8或者10bit的ADC,如何分辨0.81999和0.82001这样的值?

网友M:
可以用取平均值的方法吧,你DEBUG看看电压频繁改变的频率怎么样,根据频率在一段时间内给读到的AD值取平均值,这样就可以使读到的值更稳定了。我解决AD值的问题都是这样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