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磁珠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7-18):
做电源退耦和滤噪,不要或用小电阻代替也行,但效果不如磁珠好,设计要参考磁珠的电阻随频率变化曲线。

网友B:
一般先用个0R 基本没啥问题
真有问题了,根据 频点 选磁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先用个0R 基本没啥问题
真有问题了,根据 频点 选磁珠

OR是贴片式还是直插式呀?  依大神看,上面那个电路应该用什么勒?

网友B:
0R 0603 或者0805 都可以

网友C:
既然是接到电源的,用个电感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0R 0603 或者0805 都可以

哦  谢谢啦!

网友D:
磁珠不可以用电感替代,工作原理都不一样。应该说磁珠应该标型号或者阻值的,这个图上明显是偷懒了。磁珠要根据工作频率来选的。

网友E:
电感是储能元件(能量会反射回电路或辐射出去可能引起EMI问题),而磁珠是耗能元件(吸收能量以发热方式消耗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