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边的LED】+led节能灯

楼主(2014-07-18):
   LED即半导体发光二极管,LED节能灯是用高亮度白色发光二极管发光源,光效高、耗电少,寿命长、易控制、免维护、安全环保;是新一代固体冷光源,光色柔和、艳丽、丰富多彩、低损耗、低能耗,绿色环保,适用家庭,商场,银行,医院,宾馆,饭店他各种公共场所长时间照明。无闪直流电,对眼睛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是台灯,手电的最佳选择。

    LED(Light Emitting Diode),发光二极管,是一种固态的半导体器件,它可以直接把电转化为光。LED的心脏是一个半导体的晶片,晶片的一端附在一个支架上,一端是负极,另一端连接电源的正极,使整个晶片被环氧树脂封装起来。半导体晶片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P型半导体,在它里面空穴占主导地位,另一端是N型半导体,在这边主要是电子。但这两种半导体连接起来的时候,它们之间就形成一个P-N结。当电流通过导线作用于这个晶片的时候,电子就会被推向P区,在P区里电子跟空穴复合,然后就会以光子的形式发出能量,这就是LED发光的原理。而光的波长也就是光的颜色,是由形成P-N结的材料决定的。因为LED灯发热量不高,把电能量尽可能地转化成了光能,而普通的灯因发热量大把许多电能转化成了热能,白白浪费。对比而言,LED照明就显得节能。
56年前人们已经了解半导体材料可产生光线的基本知识,第一个商用二极管产生于1960年。LED是英文light emitting diode(发光二极管)的缩写,它的基本结构是一块电致发光的半导体材料,置于一个有引线的架子上,然后四周用环氧树脂密封,起到保护内部芯线的作用,所以LED的抗震性能好。
发光二极管的核心部分是由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组成的晶片,在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之间有一个过渡层,称为p-n结。在某些半导体材料的PN结中,注入的少数载流子与多数载流子复合时会把多余的能量以光的形式释放出来,从而把电能直接转换为光能。PN结加反向电压,少数载流子难以注入,故不发光。这种利用注入式电致发光原理制作的二极管叫发光二极管,通称LED。 当它处于正向工作状态时(即两端加上正向电压),电流从LED阳极流向阴极时,半导体晶体就发出从紫外到红外不同颜色的光线,光的强弱与电流有关。
最初LED用作仪器仪表的指示光源,后来各种光色的LED在交通信号灯和大面积显示屏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12英寸的红色交通信号灯为例,在美国本来是采用长寿命,低光效的140瓦白炽灯作为光源,它产生2000流明的白光。经红色滤光片后,光损失90%,只剩下200流明的红光。而在新设计的灯中,Lumileds公司采用了18个红色LED光源,包括电路损失在内,共耗电14瓦,即可产生同样的光效。汽车信号灯也是LED光源应用的重要领域。
对于一般照明而言,人们更需要白色光源。1989年发白光的LED开发成功。这种LED是将GaN芯片和钇铝石榴石(YAG)封装在一起做成。GaN芯片发蓝光(λp=465nm,Wd=30nm),高温烧结制成的含Ce3+的YAG荧光粉受此蓝光激发后发出黄色光射,峰值550nm。蓝光LED基片安装在碗形反射腔中,覆盖以混有YAG的树脂薄层,约200-500nm。 LED基片发出的蓝光部分被荧光粉吸收,另一部分蓝光与荧光粉发出的黄光混合,可以得到得白光。对于InGaN/YAG白色LED,通过改变YAG荧光粉的化学组成和调节荧光粉层的厚度,可以获得色温3500-10000K的各色白光。这种通过蓝光LED得到白光的方法,构造简单、成本低廉、技术成熟度高,因此运用最多。
上个世纪60年代,科技工作者利用半导体PN结发光的原理,研制成了LED发光二极管。当时研制的LED,所用的材料是GaASP,其发光颜色为红色。经过近30年的发展,大家十分熟悉的LED,已能发出红、橙、黄、绿、蓝等多种色光。然而照明需用的白色光LED仅在近两年才发展起来.

特性
1、 高效节能:以相同亮度比较,3W的LED节能灯333小时耗1度电,而普通60W白炽灯17小时耗1度电,普通5W节能灯200小时耗1度电。
2、超长寿命:半导体芯片发光,无灯丝,无玻璃泡,不怕震动,不易破碎,使用寿命可达五万小时(普通白炽灯使用寿命仅有一千小时,普通节能灯使用寿命也只有八千小时)。
3、健康:光线健康光线中含紫外线和红外线少,产生辐射少(普通灯光线中含有紫外线和红外线)。
4、绿色环保:不含汞和氙等有害元素,利于回收,普通灯管中含有汞和铅等元素。
5、保护视力:直流驱动,无频闪(普通灯都是交流驱动,就必然产生频闪)。
6、光效率高:CREE公司实验室最高光效已达260lm/W,而市面上的单颗大功率LED也已经突破100lm/W,制成的LED节能灯,由于电源效率损耗,灯罩的光通损耗,实际光效在60lm/W,而白炽灯仅为15lm/W左右,质量好的节能灯在60lm/W左右,所以总体来说,LED节能灯光效与节能灯持平或略优。(2011年5月数据)
7、安全系数高:所需电压、电流较小,安全隐患小,于矿场等危险场所。
8、市场潜力大:低压、直流供电,电池、太阳能供电,于边远山区及野外照明等缺电、少电场所。

规格术语
一、LED尺寸大小:0603、0805、1210、5050是指LED灯带上使用的发光元件----LED的尺寸大小(英制/公制),下面是这些规格的详细介绍:
0603:换算为公制是1005,即表示LED元件的长度是1.0mm,宽度是0.5mm。行业简称1005,英制叫法是0603.
0805:换算为公制是2125,即表示LED元件的长度是2.0mm,宽度是1.25mm.行业简称2125,英制叫法是0805.
1210:换算为公制是3528,即表示LED元件的长度是3.5mm,宽度是2.8mm。行业简称3528,英制叫法是1210.
5050:这是公制叫法,即表示LED元件的长度是5.0mm,宽度是5.0mm。行业简称5050.
二、LED灯数:15灯、30灯、60灯是指LED灯带每米长度上焊接了多少颗LED元件,一般来说1210规格灯带是每米60颗LED,5050规格灯带是每米30颗LED,特殊的有每米60颗LED。不同LED数量的LED灯带价格是不同的,这也是区分LED灯带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色温:是指将一标准黑体加热,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时颜色开始由深红 - 浅红 - 橙黄 - 白 - 蓝,逐渐改变,某光源与黑体的颜色相同时,我们将黑体当时的绝对温度称为该光源之色温。
一般来说色温不作为考核LED灯带的一个指标,只是国外很多客户因为使用环境的关系,会做一个特别的要求。
光源色温不同,光色也不同:
色温在 3300K 以下,光色偏红给以温暖的感觉;有稳重的气氛,温暖的感觉.,通称暖色温。色温在 3000--6000K 为中间,人在此色调下无特别明显的视觉心理效果,有爽快的感觉;故称为 " 中性 " 色温
色温超过 6000K ,光色偏蓝,给人以清冷的感觉,通称冷色温。
四、亮度:cd(坎德拉)
发光强度的基本单位,坎德拉是国际单位制的基本单位之一。
一般LED灯带不同的颜色会有不同的发光强度,常用单位是mcd,即毫坎德拉。数值越高,说明发光强度越大,也就是越亮。这是评定LED灯带亮度的重要指标,亮度要求越高的灯带价格越贵。这是因为高亮度的LED芯片价格偏贵,并且亮度越高,封装难度越大。
五、发光角度:
这是指LED灯带上LED元件的发光角度,一般通用的贴片LED,即SMD元件的发光角度都是120度。发光角度越大,起散光效果越好,但相对的,其发光的亮度也就相应减小了。发光角度小,光的强度是上去了,但照射的范围又会缩小。因此,评定LED灯带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发光角度。市面上有一些不良厂家,为了提高发光的亮度以赚取更高的利润,故意把发光角度减小,稍有不慎,就会买到这样的以次充好的元件。
六、电压:这是指LED灯带的输入电压,一般常用的规格是直流12V,也有的是24V。

注:摘自百度百科。

楼主:
形形色色,五彩缤纷的LED灯。

网友A:
不错的知识,学习了
下面的灯具图片不错

网友B:
可惜对眼没有好处啊

网友C:
霸气的LED灯具,这样一看就知道LED越来越火了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