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射频功率测量

楼主(2014-07-18):
原文:RF Power Measurement 。
可以用来检测正弦波的有效值吗?

网友A:
射频通常不测量电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频通常不测量电压电流。

那测什么的。。。。

网友B:
由于寄生效应以及反射等的影响,低频的测量方法对射频不再适用,所以一般是通过测量S参量(与功率相关)来表征射频特性。当然利用所测到的S参量来反推电压增益等也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测什么的。。。。

你自己已经说了,测功率。
此外,往往测驻波比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