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用过有源晶振的过来看看

楼主(2014-07-18):
最近在搞stm32f107,使用的是24M有源晶振。在调试串口时出现乱码情况。在改为系统内部振荡器时,串口就正常了。我想问一下使用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在时钟配置时有什么区别吗?附上我的时钟配置函数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3);//24M*3=72M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RESET);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网友A:
用有源晶振和外部无源晶振代码一样的;

网友A:
把系统时钟读出来看看是不是你所需要的时钟;
不是的话,哪里配置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有源晶振和外部无源晶振代码一样的;

那你看我这代码有问题吗?

网友B:
波特率变了才会有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系统时钟读出来看看是不是你所需要的时钟;
不是的话,哪里配置不准确; ...

怎么读出呢?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把stm32f10x.h里面的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8000000)
改为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24000000)
就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把stm32f10x.h里面的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8000000)
改为

:D
解决了就好,那说明程序没问题,定义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