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转换器的问题

楼主(2014-07-18):
最近要使用AD转换器,需要双极性模拟量输入,查了很多AD型号,发现很多产品在介绍时,标称是“真双极性输入”,这个和普通的模拟量输入范围是±5V有什么差别呢?

网友A:
模拟量输入范围是±5V也属于双极性输入;

楼主:
那是不是对于AD转换器来说,这两种说法相同,都说明AD转换器具有转换双极性输入模拟量为数字量的功能,对于,此时双极性输入条件下的数字量输出,会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B:
不考虑差分输入,如果非要对“真双极性输入”和“双极性输入”做比较的话,我脚的可能是这样的:“真双极性输入”的芯片不需要偏置,可以对±5V量程内信号进行量化(-5V的也直接量化)。“双极性的输入”:可能是芯片提供一个直流偏置,将负信号变成正的在进行量化,这样也能达到正负输入的目的。一般基本上都是第二种加偏置采集负电压,第一种的比较少: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