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好久没来,一来就提问,关于STM32 USB虚拟串口

楼主(2014-07-18):
看了STM32F105/7的虚拟串口例子(VCP),有个疑问,既然用USB口做了虚拟串口,是不是就不需要再占用STM32F105的任何串口了?

网友A:
是给电脑虚拟的, 是电脑看起来有个串口, 这个串口是由 105 来实现的, 这个串口可以连接到其他单片机的串口

也可以不占用串口, 只是使用 USB 接口和电脑通讯, 接收到的数据自行处理, 也可以向电脑发送数据

网友B:
是不占用其它串口,相当于多了一个串口;
但占了一个USB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给电脑虚拟的, 是电脑看起来有个串口, 这个串口是由 105 来实现的, 这个串口可以连接到其他单片机的串口
...

STM32虚拟的USB串口和其它单片机串口硬件直接相连可能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占用其它串口,相当于多了一个串口;
但占了一个USB接口;

是不占用电脑的串口, 电脑多了一个串口吧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M32虚拟的USB串口和其它单片机串口硬件直接相连可能不行的;

信号电平问题 ?

网友C:
真USB转串口。。。  假USB转串口。。。

网友D(2015-03-12):
我也有差不多的问题,既然是usb虚拟串口了,例程好像还用到USART接口,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真的跟虚拟的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