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RGB信号能用三极管的【共射放大】电路放大吗?

楼主(2014-07-18):
可以吗?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以前老电视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B:
应该可以;
设计好了以后,可以把电路发上来,让大家分析下;

网友C:
对,以前CRT老电视及显示器都是这样干的,

网友D:
吐血!
如果三极管不能的话,还有什么能?
IC可是由三极管组成的。

网友E:
可以,根据需要选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