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否实现低精度的距离测量?

楼主(2014-07-18):
大大们好,我刚入门,很多不懂,望不吝指教,:lol我想用单片机做一个小玩意,实现测距相关的功能。具体想法是:例如我带着小朋友出门,将一个设备放在小朋友身上,一个设备在自己身上,当小朋友与我的距离超出规定值时,设备会报警提醒(不需太远,1~2米即可)。不知道存不存在能实现相关功能的传感器或者能否实现呢?:dizzy:

网友A:
可以啊,不过不太精确。
一个设备,在小朋友身上,不断发射信号。
你拿着一个设备,接受小朋友设备上的信号,一旦信号收不到了,就报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不过不太精确。
一个设备,在小朋友身上,不断发射信号。
你拿着一个设备,接受小朋友设备上的信号 ...

这个想法不错,接收不到信号就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不过不太精确。
一个设备,在小朋友身上,不断发射信号。
你拿着一个设备,接受小朋友设备上的信号 ...

对,就是这样,不用精确,谢谢指点,有些思路了,有没有比较适合的信号发生器推荐呢(低功耗最重要)?

网友C:
帮顶。我很希望知道,这个功能如何实现。

网友C:
不知道通过测无线电的信号强度是否可以,不同强度,对应不同距离。你做个低功率信号的无线发射设备,超过2米你这边接收设备就检测不到信号。然后就报警。具体没做过,不知道行不行。各位网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通过测无线电的信号强度是否可以,不同强度,对应不同距离。你做个低功率信号的无线发射设备,超过2 ...

谢谢支持,对我很有帮助的想法。做好就发出来给分享下

网友D:
超声波可以不?

网友E:
用红外。超声波传感器。或者光电传感器都是可以的。其中买个红外的模块很简单。另外光电传感器的话可能要对准就行。对偏了就不太准。

网友F:
直接买个智能手环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红外。超声波传感器。或者光电传感器都是可以的。其中买个红外的模块很简单。另外光电传感器的话可能要对 ...

红外模块也要对准吧?

网友G:
用无线方案较好,调好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

网友H:
:o 又一个软求防丢器方案的兄弟...
现在这玩意那么有市场么,电工们就是找不着商机,人家给你商机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红外模块也要对准吧?

简单的红外对管当然要对准。至于无线方案的话个人觉得不是那么好。因为误差较大。目前玩过的无线基本上都有几十米的。而且没有特别精确的距离。不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I:
有成品
http://www.amazon.cn/%E5%AE%B6%E ... BF%AE/dp/B00B4MA8VY
或搜索 类似行礼防盗类的信息,应该可以找到图纸

网友J:
淘宝上搜:蓝牙防丢器

网友K:
楼上回答靠谱。还是用无线吧,根据接收到的信号强弱来判断距离。

网友L:
单片机不可以实现,要外围电路才能实现.你这个功能不需要单片机也可以

网友M:
他能判断有物体在附近,但是不能辨别是不是你的孩子

网友N:
距离测量与单片机无关,起作用的是其它具有距离传感的器件和电路。楼主的想法可以使用无线信道实现,测场强甚至信号的有无即可。

网友N:
顺便一说,这类东西早有成品。

网友O:
买一个蓝牙防丢,自己做比较麻烦

网友P:
辐射对小朋友身体不好,估计做出来也没啥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他能判断有物体在附近,但是不能辨别是不是你的孩子

:lol:lol

楼主:
引用 网友P:
辐射对小朋友身体不好,估计做出来也没啥市场。

就做着玩玩,没商业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距离测量与单片机无关,起作用的是其它具有距离传感的器件和电路。楼主的想法可以使用无线信道实现,测场强 ...

受教了